楼主(2023-02-21):
SMART通过以太网连接PLC,可以扫描到CPU,但是说无法建立与指定地址的连接。

地址可能无效或不存在,电脑ip与CPU地址是相同网段,还有就是百度查找了些问题说关于pniomgr.exe 我也去找到这个执行文件打开是命令符黑框扫描都没有,请教下大家

PS 我扫描找到CPU地址 也把电脑改成相同网段,物理连接可以PING到,可以让PLC闪烁确定,但就是建立不了通讯。

我系统是Win8,PLC cpu st60 我下载的2.3版可支持WIN10的

网友A:
先看看你的网卡是否选择正确;
再一个就是,需要下载最新版本的软件,现在软件版本好像是2.7版的了!
软件下载地址:https://w2.siemens.com.cn/download/smart200/STEP7%20MicroWIN%20SMART%20V2.7.7z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谢谢,我照着网上的教程下载的,没想到下到了这么旧的版本

网友B:
换个版本试试看。有时候2.3的不行 2.5的可能连接上。反过来的时候也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