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如何解决?

楼主(2023-02-21):
电脑上安装了信捷XC PLC和禾川PLC编程软件,也安装了火绒杀毒软件,每次打开这两个PLC编程软件,都会弹出如图提示,且编程软件不管用,需要从新安装才行,关机再开机亦是如此。即使从火绒里恢复还是一样,如何解决?

网友A:
把火绒杀毒软件删了看看

网友B:
没遇到过,换个包试试

网友C:
很多杀毒软件误事,系统如果缺少一些文件也会这样

网友D:
大概率是当病毒查杀了,连电脑自带的windows安全中心都经常查杀我的软件,跳出个安全提示,没及时取消,就自行删了,重新安装软件才管用≡(▔﹏▔)≡

网友E:
电脑还是裸奔好 现在装系统也快 搞好做个备份 恢复就几分钟的事

网友F:
电脑经常会出现蓝屏故障,不同的蓝屏代码解决方法不同,所以需要看蓝屏的代码是什么才能选择合适的解决方法。那么电脑7b蓝屏了怎么办呢?电脑7b蓝屏一般是硬盘格式设置错误引起的,进bios重新改一下即可修复,这边小编就教大家电脑蓝屏7b怎么修复的方法。

  电脑7b蓝屏代码修复方法
1、开机后不停按快捷键进bios操作界面,笔记本一般是F2或F1,台式机一般是Del。
 电脑7b蓝屏了怎么办_电脑蓝屏7b怎么修复
2、在bios界面中找到“SATA Mode Selection”。
 电脑7b蓝屏了怎么办_电脑蓝屏7b怎么修复
3、将其中的ide模式改为ahci模式。
4、最后按下键盘中的f10保存设置之后重启电脑即可。
 以上就是电脑蓝屏7b怎么修复的方法,如果你在使用电脑过程中遇到7b蓝屏代码,就可以参考上面的方法来解决。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电脑经常会出现蓝屏故障,不同的蓝屏代码解决方法不同,所以需要看蓝屏的代码是什么才能选择合适的解决方法。那么电脑7b蓝屏了怎么办呢?电脑7b蓝屏一般是硬盘格式设置错误引起的,进bios重新改一下即可修复,这边小编就教大家电脑蓝屏7b怎么修复的方法。

  电脑7b蓝屏代码修复方法
1、开机后不停按快捷键进bios操作界面,笔记本一般是F2或F1,台式机一般是Del。
 电脑7b蓝屏了怎么办_电脑蓝屏7b怎么修复
2、在bios界面中找到“SATA Mode Selection”。
 电脑7b蓝屏了怎么办_电脑蓝屏7b怎么修复
3、将其中的ide模式改为ahci模式。
4、最后按下键盘中的f10保存设置之后重启电脑即可。
 以上就是电脑蓝屏7b怎么修复的方法,如果你在使用电脑过程中遇到7b蓝屏代码,就可以参考上面的方法来解决。
这是老的电脑可能会出现这个问题,现在新的电脑出厂都是高性能模式

网友H:
感觉这毛病应该火绒软件误删文件造成内存读写不对

网友I:
软件用兼容模式启动,试试看

网友J:
公司电脑不允许裸奔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