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2-21):
请教一下,伺服电机,上下运动,有原点,往上走在回零重复过程,每次测试往上走到位的值有周期性,脉冲信号,请问是什么情况。

楼主:
步进电机

网友A:
你可以参考一下如下方法,逐步排查

传输脉冲信号不稳定:步进电机的运动需要稳定的脉冲信号驱动,如果脉冲信号不稳定,可能会导致电机的运动不稳定,出现周期性变化。建议检查一下相关脉冲信号线路,尽可能采取屏蔽措施,减少干扰对信号的影响。

电机驱动器问题:步进电机驱动器是控制步进电机运动的关键部件,如果驱动器出现问题,例如电流设置不合适、驱动器电源电压不稳定等,可能会导致电机运动不稳定,出现周期性变化。建议检查一下驱动器的状态,尽可能调整电流、电压等参数,使其正常运行。

机械部件问题:步进电机运动的稳定性还与机械部件的状态有关,例如轴承磨损、导轨不平等等,也可能导致电机运动不稳定,出现周期性变化。建议检查一下机械部件的状态,及时更换或修理。

控制器问题:如果控制器出现问题,例如控制器芯片出现故障、程序出现错误等,也可能导致电机运动不稳定,出现周期性变化。建议检查一下控制器的状态,以及控制程序是否正确。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我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有就是我这个驱动器是接了编码器的,编码器的反馈位置是正确的,只是我实际测量出来的回零上下运动位置值是有一个周期变化,最大误差值是超过了我设置的报警的误差值,但是就是也没报警,编码器反馈的位置也是正确的,而且这个周期性是会随着我行程和速度改变,速度越大行程越大,他的周期就越短,差值就越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有就是我这个驱动器是接了编码器的,编码器的反馈位置是正确的,只是我实际测量出来的回零上下运动位置值是有一个周期变化,最大误差值是超过了我设置的报警的误差值,但是就是也没报警,编码器反馈的位置也是正确的,而且这个周期性是会随着我行程和速度改变,速度越大行程越大,他的周期就越短,差值就越大。

你这里说的,编码器反馈位置正确,实际出现偏差~张三接收信息,李四抄收
是这样吧,同一用一个脑袋做好了
没有有回零检测信号?
驱动器是接了编码器~编码器信息领导了解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带编码器的步进电机

网友B:
既然有规律,那就按规律修正

是不是机械引起,比如重力等,可能的话将运动改为水平
毕竟步进不同伺服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就是想排查出这个问题,如果是重力原因,直接改部件了(改部件麻烦)。周期性不是完美的,就是大致图像出来是基本一致的一个波形。我先拆了试试不负载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