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一个老外写的S7-300的程序,老师们看看,指点一下谢谢(20230222)

楼主(2023-02-22):
公司是外企,10年前老外写的程序,就是一个除尘器的控制程序,除尘器有4个仓室,目前的工艺是只要其中任何一个仓室的压差高于2000,就会停风机,现在公司要求呢,改为A B C D都为2000时停风机,由之前的并联关系,改为串联关系。但是这个程序用STL和FBD写的,我实在看不懂,也无法转换成梯形图,我梳理了一下图纸和IO地址,把差压表的地址和触摸屏停机值设定的地址,都写到纸上了,大家下载这个程序看看,从哪里入手改程序,从FC5里改吗?没有看懂,谢谢

楼主:
我想这个思路改下连锁停机程序,新加一段比较程序,然后在旧的连锁程序里,随便串一个不用的M常开位,停用旧连锁,启用新连锁程序,不知道这个方法可以吗。现在找不到旧连锁程序在哪里?

网友A:
从你画的示意图看
过滤仓是串联,领导要控制改为并联关系,怎么说呢,找骂,狗屁不通
如果有对应报警,及时处理还好,否则不说风机怎样,就停机后在处理.....
如果有相应报警灯~那种实物灯,解决领导要求就简单的很~处理过几个300的类似要求

网友B:
4个都为2000,那说明4个仓都堵死了才停风机。后果可想而知。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除尘器已经改造了,之前是4个仓室,现在是一个大仓室了,之前的4个差压表位置没有变,还保留这,所以要改成串联。

楼主:
目前的除尘工作是,1000报警,2000停机,已经改为一个仓室了,所以需要改一下程序,把并联改为串联,要不其中一个有故障就会停机。

网友C:
这个没有注释的程序,看着就是天书,要人家怎么看!
你可以在线看看程序,可以很方便的找到相关联的点!
个人认为,你提出的直接写比较后输出,也是没有问题的,写进去看看呗,看看是不是符合领导的要求,领导满意就是头等大事,其他的都不是个事!

网友A:
你试试这样找
1.风机的控制out点,反向查找控制要素
2.从压差采集接入,顺其流向
有程序又有软件不是很难找到AND的关联,也可能是你说的OR关联

楼主:
反向也查了,一环套一环,而且都是FBD和STL写的,着实看不懂,,,

网友D:
检测都已经是用了差压开关了,甚至不用PLC都可以,用个控制板就可以了,竟然还用300啊,不差钱

网友E:
楼主修改的思路没问题,可以不管其他,从最后的输出点往回反向找,修改一下。
只不过既然四个压差监测点还在,分布在不同位置,一旦压差超过2000,是不是就意味着局部堵塞啊,感觉你们领导的思路从工艺上讲是有问题的。(没见过具体设备,纯属猜测猜测)

网友F:
把以前条件写死,输出在你自己写一个就好了

网友G:
专业技术上稍微不通

楼主:
4个仓室的压力值到PLC上,PLC的上位机是工控机,生产人员还想实时看到这4个压力值,屏蔽掉也不行。就想找到压力高报停机的那个程序位置,给我串个常开点,断开之前的连锁条件,自己再新加一个,但是就是找不到它写的那个连锁停机条件在那里

网友H:
M25.6&M25.3动作后延时2S后触发Q0.5和M25.7动作

楼主:
回复 网友H:
这个程序我看到了,但是我想找压差高停Q0.5的程序,我顺着网上找这2个M位,也是很多东西,不知道连锁是管停机的

网友H:
回复 楼主:
可以在线论证,自己设置压力高报值,使其停Q0.5,过程中看M25.3和M25.6的导通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