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1200程序清除

楼主(2023-02-22):
   公司之前的一个项目,硬件组态分别是,CPU1215C  通信板CB1241RS485,通讯模块CM1241RS422/RS485,扩展模块SM1223

开始是可以在线监控,但是不能上传,一上传软件就死机卡住不动。之后就又换了CPU,重新下载后正常。
  至于这个原来被换下来的PLC,现在通上电就报错,CPU的IP地址能搜到,但不能转在线,不知道是啥原因??
  想着把里面的清除一下,现在也做不到。

网友A:
做一个固件更新看看

网友B:
这就好比,快递员找到门,业主确不搭理

CPU是不是用了很久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就好比,快递员找到门,业主确不搭理

CPU是不是用了很久
最多也就三四年的时间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就想做个出厂恢复设置,看来只能买个存储卡,用存储卡将里面的程序清除。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就想做个出厂恢复设置,看来只能买个存储卡,用存储卡将里面的程序清除。
也可以试试

网友C:
这种问题遇到过几次了,我感觉是软件问题,你用的是虚拟机把??  我换了电脑装在本地机之后使用博图,就没再出现这个情况。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说的也有可能,

网友D:
Siemens Suite for KEPServerEX 是 Siemens 设备驱动的集合,为了方便而将它们捆绑在一起。它提供一种简单且可靠的方法将基于 Siemens Ethernet 和 Serial 的 PLC 与设备连接到客户端应用程序,包括 HMI/SCADA、MES/Historian、ERP、IoT 和自定义 OPC 客户端应用程序。它支持常见的 Siemens 网络协议,包括 Siemens S7 Industrial Ethernet、S7 Multi Point Interface (MPI)、S5 Point-to-Point Interface (PPI)、S5 AS511 Current Loop 和 S5 3964R。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这种问题遇到过几次了,我感觉是软件问题,你用的是虚拟机把??  我换了电脑装在本地机之后使用博图,就没再出现这个情况。
也有可能了,我200的PLC也遇到过这种问题,能找到PLC就是不能读取程序,一读就程序卡死了。。程序应该是没有加密,要是加密的话一读会让输入密码的。。

网友F(2023-12-19):
用卡清除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