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2-22):
我按编程手册里说的,在G01单句里加上G31,并在高速输入端口HSI_1和COM端口接一24VDC电源串一开关,只要开关一闭合,就给HSI_1端口输入一个信号,在自动运行程序时,按下开关后,单句是立即停止了,但没有转到下一单句,是跳过了几个单句去执行,不知那里出错了。

楼主:
相应参数也设置了,参数25设为1,参数46设为1开启,参数307也设置为1

楼主:
还经常报B00A:插补器命令牵引不正确

网友A:
回复 楼主:
楼主提到在HSI_1和COM端口接一24VDC电源串一开关,但可能存在接线问题,导致开关一闭合就给HSI_1端口输入一个信号。建议检查一下接线是否正确,并确认开关是否能够正常工作。

网友B:
G31就是中断,一般用于对刀记录刀长用的。看你的参数设置是对的,只是跳过几个单句去执行,建议开启单步执行,还有是不是通过G31调用了MACR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