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2-22):
(无正文)

网友A:
触摸屏程序参数设置进不去可能由多种原因造成
触摸屏硬件故障:可能是由于触摸屏硬件出现故障,导致程序无法正常运行。可以尝试重新启动设备或检查硬件连接是否松动。
软件错误:可能是由于触摸屏程序出现错误,导致无法进入参数设置。可以尝试卸载并重新安装程序,或者联系厂商获取更多技术支持。
操作错误:可能是由于操作不当,导致无法进入参数设置。可以仔细阅读设备说明书或联系厂商获取更多操作指导。
系统设置问题:可能是由于系统设置问题,导致程序无法正常运行。可以尝试检查系统设置是否正确或者恢复出厂设置。
需要根据具体情况进行排查和解决。如果无法自行解决问题,建议你联系设备厂商或技术支持人员进行进一步帮助。

网友B:
通讯正常的话,就检查屏及PLC的程序;

网友C:
海泰客屏界面按下按钮不起作用,就是通讯断了。可能是屏的通讯口参数不对了,可能是通讯口硬件坏了,可能是通讯线断了,可能是plc坏了。屏后面应该有拨码,只留下6,断电重启后能进到屏的通讯设置,可以进去检查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进工作参数设置有个密码,输入之后就是这样,一直显示

楼主:
回复 网友C:
设备能正常工作,只是改不了参数,进参数设置有一个密码,输入之后一直显示这个画面,屏的拨码6是ON,其它的都是在下面,没动过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您的建议!

楼主:
回复 楼主:
都会变得很

网友B:
设了修改参数要密码,你改不了的话先确认密码是不是对的;

网友D:
感觉通讯问题的可能性大,密码输入一般是屏体本身就可以,但参数的输入可能就要涉及到plc内部的地址,需要通讯完成。你可以到其他窗口看看能反映plc状态的画面,排除一下是否通讯引发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