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2-22):
各位大佬:
我想用威纶通触摸屏通过485 通讯直接控制变频器。能够实现电机定时正反转自动切换,请教一下,可以实现吗

网友A:
可以实现,但可能要用到宏指令。

关键的是这样的用法不靠谱,启动、停止这样的控制个人觉得最好不要用通讯

万一通讯出了问题,想停机都停不下来,这样是很危险的

我的做法是调速、读取参数这些用通讯,启停用继电器或者PLC

楼主:
回复 网友A:
安全问题有其他机构解决。主要是不会用宏指令功能,所以想请教一下怎么写。方便留个联系方式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安全问题有其他机构解决。主要是不会用宏指令功能,所以想请教一下怎么写。方便留个联系方式吗

触摸屏与变频器的具体型号是什么?

还有具体怎样的定时控制,比如是正转、停止、反转、停止、正转,还是正转、反转、正转。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实现,但可能要用到宏指令。

关键的是这样的用法不靠谱,启动、停止这样的控制个人觉得最好不要用通讯

万一通讯出了问题,想停机都停不下来,这样是很危险的

我的做法是调速、读取参数这些用通讯,启停用继电器或者PLC
正反转用继电器,频率源用通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实现,但可能要用到宏指令。

关键的是这样的用法不靠谱,启动、停止这样的控制个人觉得最好不要用通讯

万一通讯出了问题,想停机都停不下来,这样是很危险的

我的做法是调速、读取参数这些用通讯,启停用继电器或者PLC
正反转用继电器,频率源用通讯?

对,有PLC的用PLC,没有的用继电器,一般有触摸屏的都是配有PLC的,就用PLC的Y点控制启停。

频率设定就走通讯,这个主要是针对一些PLC主机不带模拟量输出的,如果有模拟量输出就用模拟量

否则加个模拟量输出模块要人民币的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实现,但可能要用到宏指令。

关键的是这样的用法不靠谱,启动、停止这样的控制个人觉得最好不要用通讯

万一通讯出了问题,想停机都停不下来,这样是很危险的

我的做法是调速、读取参数这些用通讯,启停用继电器或者PLC
正反转用继电器,频率源用通讯?

对,有PLC的用PLC,没有的用继电器,一般有触摸屏的都是配有PLC的,就用PLC的Y点控制启停。

频率设定就走通讯,这个主要是针对一些PLC主机不带模拟量输出的,如果有模拟量输出就用模拟量

否则加个模拟量输出模块要人民币的呀。
MODBUS 通讯有时候确实即使没通讯也停不了,只能断电

网友D:
屏上,变频器上设置好地址,波特率,停止位,数据位等参数,屏上选modbus rtu master,接线屏485+对变频器485+,-对-,这样屏与变频器通讯就能建立了。剩下的就是研究变频器参数地址,写脚本或者是宏命令,把数写到对应地址就好了。

网友E:
楼主可能就是学习一下用屏控制正反转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实现,但可能要用到宏指令。

关键的是这样的用法不靠谱,启动、停止这样的控制个人觉得最好不要用通讯

万一通讯出了问题,想停机都停不下来,这样是很危险的

我的做法是调速、读取参数这些用通讯,启停用继电器或者PLC
正反转用继电器,频率源用通讯?

对,有PLC的用PLC,没有的用继电器,一般有触摸屏的都是配有PLC的,就用PLC的Y点控制启停。

频率设定就走通讯,这个主要是针对一些PLC主机不带模拟量输出的,如果有模拟量输出就用模拟量

否则加个模拟量输出模块要人民币的呀。
谢谢。明白了。

网友F:
建议你用一个一体机,触屏用来设置时间和走通讯控制速度,电机正反转还是通过PLC来控制

网友G:
用过威伦控制台达的变频器,走485,要知道变频器通讯功能的地址,屏对变频器的地址进行读写 要定时的话好像必须用宏指令

网友A:
引用 网友G:
用过威伦控制台达的变频器,走485,要知道变频器通讯功能的地址,屏对变频器的地址进行读写 要定时的话好像必须用宏指令

看情况,威纶有 定时器 元件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A:
可以实现,但可能要用到宏指令。

关键的是这样的用法不靠谱,启动、停止这样的控制个人觉得最好不要用通讯

万一通讯出了问题,想停机都停不下来,这样是很危险的

我的做法是调速、读取参数这些用通讯,启停用继电器或者PLC

好多进口设备中老外也是这样做的。

当然也可以设置通讯失败就停机呀,解决安全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触摸屏,威纶通TK6071IP,变频器,台达品牌。想实现图中的方案

网友E:
引用 楼主:
触摸屏,威纶通TK6071IP,变频器,台达品牌。想实现图中的方案
根据生产需要选择1or2号工艺?用配方功能,具体程序交PLC就很好解决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触摸屏,威纶通TK6071IP,变频器,台达品牌。想实现图中的方案

有没有PLC的?

如果有PLC就好办了,正反转、起停交给PLC好了。

网友I:
以前写过,控制多个变频器会有很明显延迟,最好不要这样用

网友J:
完全可以。安全性也不是问题,变频器设置为通讯掉线停机。另外变频器需要设硬件急停按钮,台达现在的变频器都支出安全功能。
我看到过在食品机械上完全由RS485单机通讯控制台达变频器进行定位,都用10多年了,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