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2-23):
以前客户是用的DC24V直流电机(内部应该有减速齿轮)

设备开机就转,因为是碳刷的,经常更换,现在更换成步进电机。

问题:扭矩不够。(轴输出500R/Min)的样子

目前加了一个1:4减速机(步进2000左右),扭矩差不多的样子,看曲线图速度越快,扭矩越小。

得出结论:步进高速+减速机不能让扭矩变大。除非低速输出轴。

~~~~~~~~~~~~~~~~~~~~~~~~~~~~~~~~~~~~~~~~~~~~~~~~~~~~~~~~~~~~~~~~~~~~~

目前想到的可行方案:

1,订购了一个更大的步进电机。(之前是1.3N的,换成3.6N的),货还没到,不知道什么结果。
2,驱动器电源范围是DC20~50V,目前用的24V/120W,系统供电都是24V的,节约成本+方便。

Q1,如果换了大扭矩步进电机还不行,提高驱动器电源DC48V不知道可行不(再加一个24V电源,调整成20V,组合成20+24=44V的样子)
Q2,现在系统电源是DC24V 120W的,就一个PLC+触摸屏,几个小继电器。不知道功率够不够?

网友A:
换了大的电机,电源也要配大点;

楼主:
驱动器和电机参数,

驱动器电压标注是20-50V,
电机也只标注了电流。

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24V*4=96W,如果换成48V的电压,功率是翻倍的?

当然,吃的越多,干活越有劲

网友B:
换无刷电机试试

楼主:
问客户拍了现场用着的电机照片,问厂家要到了参数,感觉普通直流电机好勇猛啊

最高效率点3.419A,能到1.6N.m

最大功率 7.469A,4N.m

网友C:
Q1,如果换了大扭矩步进电机还不行,提高驱动器电源DC48V不知道可行不(再加一个24V电源,调整成20V,组合成20+24=44V的样子)

1.提高电源电压并不能加大步进电机的扭矩
2.就算你想得到44V的电源,应该也不能用两个开关电源串联起来使用,你可以单独买一个DC48输出的。

Q2,现在系统电源是DC24V 120W的,就一个PLC+触摸屏,几个小继电器。不知道功率够不够?

从你的截图来看,3.6N电流是4A,120W的开关电源应该是够了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明天去现场看看。

网友D:
啥步进电机能跑2000转?

网友E:
直接换相同尺寸的伺服电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啥步进电机能跑2000转?
加减速搞长一些,速度能起来

楼主:
早晨去现场测试了,换了大扭矩步进,客户还说不行,400转,手一握工装就停了,200左右手能握住,但是扭矩很大,

不过达不到工艺要求,转速太慢。

后来还说换回原来的直流小电机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早晨去现场测试了,换了大扭矩步进,客户还说不行,400转,手一握工装就停了,200左右手能握住,但是扭矩很大,

不过达不到工艺要求,转速太慢。

后来还说换回原来的直流小电机了

驱动器有没有调到电机的电流,上面有拨码开关可以设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电流已经调整到最大值了,

我带了维修电源,电源调整到30V,我看功率也就20W+,转速300左右。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换无刷电机试试
可能考虑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换无刷电机试试
可能考虑成本

问了厂家,

扭矩要基本一致,体积大一些都可以。

厂家答复没有。

这个有刷的200左右。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流已经调整到最大值了,

我带了维修电源,电源调整到30V,我看功率也就20W+,转速300左右。

看你的截图直流电机是加了个22.5速比的减速机的,所以如果你要用无刷肯定也要配减速机才行的。

今天这个步进不知你有没有加减速机试的?

其实你这选型也不难,首先确定好转速与扭矩,然后根据这个选电机与减速机速比。

比如要求300转4N.M,假设无刷电机额定转速是3000,转矩是0.5N.M

那么加个1:10的减速机,速度3000/10=300,扭矩0.5*10=5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流已经调整到最大值了,

我带了维修电源,电源调整到30V,我看功率也就20W+,转速300左右。

看你的截图直流电机是加了个22.5速比的减速机的,所以如果你要用无刷肯定也要配减速机才行的。

今天这个步进不知你有没有加减速机试的?

其实你这选型也不难,首先确定好转速与扭矩,然后根据这个选电机与减速机速比。

比如要求300转4N.M,假设无刷电机额定转速是3000,转矩是0.5N.M

那么加个1:10的减速机,速度3000/10=300,扭矩0.5*10=5

之前连客户都不知道扭矩参数那些,我知道的信息就很简单,让它转起来就行,速度能调就更好。

哪知道扭矩需要那么大。

网友F:
不加减速器怕难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