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TS1070

楼主(2023-02-23):
求问富士的TS1070屏,我目前使用软件版本V-SFT 5.4.51版本无法连上触摸屏,一直显示受信等待超时,有什么解决方法吗?这个屏幕有被用过,想把程序弄出来

楼主:
求大佬解惑,谢谢

楼主:
我的电脑直接和触摸屏用小USB线连接的,COM端和频率都设定的一样,触摸屏那边显示未和PLC通讯上的状态

网友A:
1、确认你已经正确安装了USB驱动。
2、按触摸屏任意一角(屏幕边缘2CM之内)2秒,然后放手按剩余三个角的任意一角至系统页面。
3、USB通讯方式不需要设定COM通讯频率。
4、V-SFT软件中的通讯需要设定为USB通讯方式。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那个正确的USB驱动值的是?请问您有安装包吗?

网友B:
回复 楼主:
设备管理器啊,

先打开设备管理器,插USB,听到声音以后,看看有没有USB没有去驱动的。

一般来说驱动都在软件安装目录,或者官网有下载。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那个正确的USB驱动值的是?请问您有安装包吗?

在你的V-SFT V5软件安装目录(默认C:\Monitouch)下Common-〉Driver中执行USBDriverInstaller,不需要另外安装包。

楼主:
回复 网友A:
刚刚安装好了USB端口,还是通讯不上,和之前一样,我去按那个屏幕角无法进入系统,一直显示data loading,这种情况会不会是屏幕已经坏了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刚安装好了USB端口,还是通讯不上,和之前一样,我去按那个屏幕角无法进入系统,一直显示data loading,这种情况会不会是屏幕已经坏了了

按得方法不正确,极少有不能进入系统的而只显示data loading的情况。

楼主:
回复 网友A:
目前有两个屏都是按不进去,我是按一个角2S之后那个触摸屏会响一声,然后我去按另一个角然后就没反应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是指的是那个属性里的那个驱动程序吗?但是如果那个驱动程序详细信息里没有对应的驱动就算没安装成功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目前有两个屏都是按不进去,我是按一个角2S之后那个触摸屏会响一声,然后我去按另一个角然后就没反应了

富士不是Proface,你必须响了之后放开手,然后再去按另外一个角。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回复,我后面再上电去测试,因为暂时导不出来程序,暂时换屏了

网友C:
应该是你的软件不支持这个型号的屏吧,这个软件三年前都V9了,不知道是不是又有新的版本出来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你的软件不支持这个型号的屏吧,这个软件三年前都V9了,不知道是不是又有新的版本出来了!

该版本软件支持TS系列,也支持后续的TSi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