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2-23):
工艺上需要用到接触器控制220Vac的电动执行器,功率1KW左右,我是直接用三相接触器好还是用单向的好?牌子一般有些什么选择,最好用好点的,现场比较远,跑一趟都够买PLC的cpu了,要带辅助触头用于正反转连锁和状态监测

网友A:
接触器?

正泰或者施耐德。

怕坏买高一个规格的,1KW,没几个钱。

网友B:
首先应该是没有单相的交流接触器。

就用三相的好了,9A,带一对常闭触头用来互锁,剩下的主触头用来状态监测。

其实牌子没什么关系,正泰、德力西、施耐德都可以,重点是要买到正品。

网友C:
这么大电机一定有保护电路,靠空开,热继,电机保护器......至于规则

网友D:
要看有多少预算,预算充裕就直接上西门子,ABB。中间可选施耐德,欧姆龙。国产品牌就多了,正泰,德力西,天水二一三,良信,人民。

网友E:
直接西门子,施耐德,电流选大的。

网友F:
正泰、德力西都可以

网友G:
普通的接触器就可以。正泰德力西。好一点施耐德。高级的西门子。

网友H:
看用什么场合  现在产品都很丰富的

网友I:
单相接触器一般是家用的。只是接触器没有保护的,配电机保护器+三相交流接触器,只要不买假货,常见品牌都可以

网友J:
你要好点的可以选择LC1D系列的

网友K(2023-03-27):
https://www.c-lin.cn/dcjdqjcz.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