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确认一下是不是S7-300与WINCC的程序

楼主(2023-02-24):
下面两个截图是供应商给我们公司的程序,一个是S7-300的,一个是WINCC,本人不懂
各位帮忙确认一下是不是的,还有是不是完整的,谢谢

网友A:
下面是WINCC程序,完整的不知道,下一个软件看你能不能打得开就知道了

网友B:
上面是S7的,
下面是wincc的,但是从mcp,不是单机wincc.
全不全还真不知道,因为里面还有好多文件.gracs里面有画面,可以看看.

网友C:
第一个图片是S7-300/400的程序,wincc工程见的少,不晓得是不是!

网友D:
要想鉴定是否能用,我个人觉得还是装上软件(step7或者博图;wincc)读取一下才可靠。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