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3U与威纶MT8071IP走RS422通讯

楼主(2023-02-24):
一、准备工作

1.需要工具:

电脑一台、PLC:三菱FX3U一个、触摸屏:威纶MT8071一个、

(三菱圆形编程口转USB)一根、触摸屏与电脑通讯线一根(T型口数据线)、PLC与触摸屏通讯线:电烙铁一个、三菱圆形编程线、DB9母头一个(有钱直接买现成的请跳过通讯线接线)

2.电脑软件:(下载可能需要先注册账号)

PLC:GXWORKS2

触摸屏:EBpro

二、PLC接线图纸

1.PLC电源接线

PLC电源接线1

2.触摸屏电源接线

2PLC触摸屏电源接线

因为只是通讯,所以PLC与触摸屏接电源线跟通讯线就行,其余外围电路不用管。(图片可能与实际有偏差请以实际为准)

3.PLC与触摸屏通讯接线

DB9PIN脚如下:

3DB9PIN脚

(图片仅供参考请以实际产品为准)

PLC:

4PLC

触摸屏:

5触摸屏

因为要与三菱FX3U走RS422通讯所以接线参照COM2接线。

6RS422通讯链接

补充一个知识点:

RS422收发器可以作为RS485网络使用,但是RS485收发器不能反过来用于RS422网络。

RS422收发器作RS485使用时需要同时控制两个控制引脚处于相同电平,保证收发器工作在半双工模式。短接示意图如下:

7PLC通讯链接

三、简易程序编写,为测试做准备

PLC部分:

1.双击打开编程软件

8PLC软件编辑

2.点击左上角文件新建工程文件

9PLC配置

3.在弹出的界面选择系列:FXCPU机型:FX3U/FX3UC

10PLC配置

4.简单的写一个让够Y点输出的程序,用来测试是否能通讯;

11PLC配置

写好之后按F4转换程序;

5.给PLC上电,用三菱圆形编程口转USB线将PLC连接到电脑;

6.点击左侧导航栏下边的连接目标,再点击Connection1;

7.在弹出的界面里双击左上角的Serial USB;

12PLC设备配置

8.选择插入通讯线所在的端口、完成后点确定。注意:波特率要与触摸屏设置的波特率要保持一致。

13PLC设备配置

9.点击标题栏里“在线”,点击PLC写入;

14PLC设备配置

在弹出的窗口中依次点击“写入-参数+程序-执行”。

10.等待PLC写入完成,完成后需要手动点击关闭。

到此PLC程序部分做完了。

PLC触摸屏部分:

1.双击打开EBPRO触摸屏软件;

2.先点击左侧“设计”一栏再点击EasyBuilder pro触摸屏画面编辑软件;

15PLC设备配置

打开完成后会进入以下界面:

16PLC设备配置

3.点击左上角的文件选择新建;

选择IP系列第二栏含有MT8071IP,然后确定。

4.点击新增设备/服务器,在弹出的窗口中先选择品牌Mitsubishi再选择FX3U/FX3G/FX3GA;

17PLC设备配置

18PLC设备配置

注意:因为接线参照的是COM2,所以COM接口得选择COM2不然会通讯不上。COM2波特率得与三菱FX3U设置一致,FX3U的编程口默认是9600波特率。

5.点击左侧目录树里10号开机启动画面:

19PLC设备配置

在画面里添加一个按钮用于测试是否通讯上。点击切换开关,将元件放到自己觉得合适的位置。

20PLC设备配置

设置元件的一般属性:

读取/写入地址:填写对应PLC的软元件;

操作模式:选择切换开关。

标签参数:

勾选使用文字标签;

点击状态0,内容:自己想填啥填啥,不填也行(这里是状态为0时显示的内容);

点击状态1,内容:自己想填啥填啥,不填也行(这里是状态为1时显示的内容);

点击确定。

6.完成后点击标题栏:工程文件-编译。

21PLC设备配置

7.给触摸屏通上电,用通讯线将电脑与触摸屏连接上,按下F7此时会弹出下载界面。

选择USB下载线后点击下载,到此触摸屏这部分完成。

四、PLC设备通信测试

1.将三菱FX3UPLC用通讯线连接上威纶MT8071IP触摸屏。

2.给三菱FX3UPLC与威纶MT8071IP触摸屏通上电。

3.点击触摸屏上自己创建的按钮,然后观察触摸屏与PLC:

(1)触摸屏显示文本是否从文本0的文字变成文本1的文字;

(2)PLC的输出Y是否亮灯。

4.如果点击触摸屏按钮之后,创建的按钮从0变成1且PLC的Y点也有输出则通讯成功。

相关文章推荐:

Modbus协议PLC无线通信监控风力发电

基于数传电台的组态王控制实现远程采集控制器PLC
MCGS组态屏通过E90-DTU数传电台实现PLC远程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