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2-25):
请教一下,如果使用MODBUS-TCP;Profinet io;Profibus-DP这三种协议,那么这三种通讯方式作比较的话,抗干扰能力以及通讯速率,哪种协议更占优势呢?畅所欲言。。。。。。。谢谢。

楼主:
MODBUS-TCP免费通用的协议,抗干扰能力应该没有另外两种强吧

网友A:
硬件层面,无疑,modbustcp和profinet硬件通讯速率是一样的,都是基于以太网的.DP一般基于总线说白了就是RS485,所以速率方面稍逊.
在距离方面,tcp,net要光纤才能和DP比较.不过DP在远距离以后,速率也是会降低的.
软件开销,肯定profi的比mtcp的要大,导致速率低是应该的.DP应该是单工,速率要更慢.
抗干扰方面,硬件的话,都是双绞线,应该差不多.
但是软件方面的话,加上失效情况(因为原因不明,姑且认为是干扰),profinet没有太多案例,DP出的问题是最多的(不信可以搜索论坛旧贴).modbustcp由于协议简单,大不了重来,所以看着不受干扰.
总体来说,profi的东西,虽然有大佬在打造支撑,但使用效果是烦人的,尤其对打野的工控人来说.
我了解不多,但心里对profi很不舒服,所以很高兴说它坏话.如果你是大厂的专职工程师,就狭隘地笑笑.

网友B:
除特殊情况外,首先干掉DP。DP就是工程师噩梦!我只要看到SF灯一亮头都要爆炸!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抗干扰能力没区别的话,我还是觉得MODBUS-TCP是最方便客户使用的。现场做了很多Profinet以及Prifibus-DP通讯的设备,客户实际真正用到的只有DP通讯,但是DP需要加扩展模块,多出一笔钱。Profinet也给客户做了很多了,到目前为止,竟然没有人问我要GSD文件表情,好像比较冷没什么人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抗干扰能力没区别的话,我还是觉得MODBUS-TCP是最方便客户使用的。现场做了很多Profinet以及Prifibus-DP通讯的设备,客户实际真正用到的只有DP通讯,但是DP需要加扩展模块,多出一笔钱。Profinet也给客户做了很多了,到目前为止,竟然没有人问我要GSD文件表情,好像比较冷没什么人用。最主要的是前两种通讯都需要与客户中控室作对接,IP地址或从站地址或地址对应表,而MODBUS-TCP作好客户端程序就可以不管了。。。。。
profi的有一些厂家是起草和支持的.还是有一些好的地方的.
modbus的也需要ip和从站地址以及寄存器对应表.profi的报文我没研究过,modbus的报文还是很基础原始的,未来在网络上,可能容易造成麻烦.比如信息窃取和篡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