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2-25):
两相阻值46,另外一个是5,这是电机有问题吗?

网友A:
对于单台电机来说,每相的阻值是要一样,当然有允许偏差的(应该是5%以内)。

比如伺服电机,用万用表量每两相之间的电阻,分别是UV VW WU ,这三个阻值不能偏差太大。

两相阻值46,另外一个是5

这句话不明白,到底是另一个还是另一相,如果是另一相那就差的太多了。

网友B:
如果是同一个电机测出来的话应该是有问题了

网友C:
断开电机与驱动器的连线测量,还是这样就有问题;

网友D:
三相步进和伺服电机还有异步电机肯定是平衡的

网友E:
三相步进电机的没两相之间必然是均等的,就算有差值也是非常低。如果断开电机接线测得有两相线圈不平衡那肯定是线圈有问题。

网友F:
阻抗不均。有问题

网友G(2023-05-24):
步进电机和伺服电机是两种不同类型的电机,它们的工作原理和控制方式都不同,因此其三相阻值也不一样。步进电机一般有两相或四相结构,其阻值较低,通常在1-10欧姆之间,因为步进电机的旋转角度是通过控制电流大小和流向实现的,所以它的控制精度相对较低。伺服电机一般会用到三相交流电机,其阻值相对较高,通常在5-100欧姆之间,因为伺服电机是通过精密的控制器控制输出电流和电压来实现高精度的旋转控制,所以它的控制精度相对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