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2-25):
没事修的少,想搞一搞。atv310拆机检查后,电源开关管击穿,裁掉,还有相邻的电阻损坏更换,加电后,发现反峰电容下冒烟,清理积碳在家电不冒烟了,心想,故障在此处。更换2844后外加电源,测试六角有开关信号,八角有五伏正常,上开关管,通电后,fan3226冒烟了,马上关机,跟换后试机,缺两相,也不报警,由于电路不太熟,用了几天时间,更换了图上原件后正常。此版拆不下来,在板上打了两个孔。

网友A:
打孔需谨慎,层间有线就毁了

网友B:
??。台达M系列3.7kw的也拆不开

网友C:
胆子有点大

网友D:
拆了模块才能把板子拆出来,要好的吸锡器

网友E:
看到施耐德的产品,只要客户价格不到位,直接扔

楼主:
死马当活马医,我看上下板没细线,打眼成功

网友F:
引用 楼主:
死马当活马医,我看上下板没细线,打眼成功
打眼的目的是干什么?本人小白,勿笑喷

网友E:
回复 网友F:
IGBT在下面太闷了,打孔透透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