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2-25):
伺服电机搭配减速机,例如行星减速机使用,减速机都有一个减速比,伺服电机输出指定转速,经减速机减速增扭后,减速机的输出轴速率精度会不会提高?或者说,减速机对伺服电机的速率精度有没有影响?是伺服电机输出的速率精度除以减速比,可以得到减速机输出轴的速率精度吗?还是减速机对伺服电机的速率精度没有影响?请教各位!!!

网友A:
应该是没有影响的,电机加速快,输出轴加速也快,只是有一定的比例而已,假设速比是10,电机从0到1000转1秒钟,那么减速机输出就是0到100转,但时间也是1秒钟

网友B:
减速机的减速比一般是固定的,可调速减速机例外

网友C:
加减速机不是为了增扭矩降低电机成本吗,有影响只能是齿轮间隙

网友D(2023-05-19):
步进电机的加减速和速率精度决定了其在实际应用中的性能和精度。
加减速精度:步进电机的加减速精度取决于电机的惯性、负载情况和控制器的反馈质量。当电机的惯性大或负载变化较大时,其加减速时间可能会较长,并且实际的加减速时间可能会比设计值略有偏差。控制器的反馈质量也会影响加减速精度,好的控制器可以提供更稳定和精确的加减速控制。
速率精度:步进电机的速率精度取决于控制器的脉冲频率、步进电机的分辨率和负载情况。脉冲频率对电机速率精度的影响是最大的,过高或过低的脉冲频率都会导致速率精度下降。步进电机的分辨率越高,其速率精度就越高。负载情况会对步进电机的速率精度产生影响,过大的负载会导致电机速率下降,精度降低。为了提高步进电机的加减速精度和速率精度,在选择电机和控制器时应考虑实际应用要求,同时在控制程序中也应该设置合适的参数和算法以达到更好的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