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2-26):
我学习的时候看到一段程序,台车与机台的通讯,我看到的是台车给机台的信号是M点传给D值,我想知道机台这边的D值是对应的台车那个D值,还有就是这是台车的按钮,给的是D点的话机台是怎么收到反馈的

网友A:
机台那边还有接收程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台那边还有接收程序的
忘记说明了,第一张是台车的,第二张是机台的,好比如我新增一个机台控制台车前进的按钮,要怎么加,怎么确定点位能给到台车

网友A:
这个没有对应关系的,机台那边收到信号后可以随意存在某个寄存器。

比如是M100,先K4M100传送到D100,然后通过D100发送出去。

机台那边接受后放到D200里面,然后再把D200传给K4M10

这样台车的M100到了机台那边就是M10了

这些M10、D100、D200,你可以自己定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没有对应关系的,机台那边收到信号后可以随意存在某个寄存器。

比如是M100,先K4M100传送到D100,然后通过D100发送出去。

机台那边接受后放到D200里面,然后再把D200传给K4M10

这样台车的M100到了机台那边就是M10了

这些M10、D100、D200,你可以自己定义
所以我现在的问题就是怎么知道传过来的是M100还是M200,接受点的范围是哪里到哪里,如果这里看不出的话我可以再发

网友A:
机台的程序里面应该有接收程序的,看看有没有RS指令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台的程序里面应该有接收程序的,看看有没有RS指令
机台那边我没找到有,因为机台是Q系列的plc,台车是fx,可能指令不一样,我在仔细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台那边还有接收程序的
大神,我还有一个问题,D值接受那我一个开关信号它怎么接受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台那边还有接收程序的
大神,我还有一个问题,D值接受那我一个开关信号它怎么接受的

三菱可以组合位元件的,比如K4M100,那就表示M100-M115这16个位元件,

MOV K4M100 D100

这样M100-M115 16个位元件的状态就传给D100了

假设从站接收后放在D200里面。

MOV D200 K4M10

这样主站M100-M115的状态到从站里面就变成M10-M25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台那边还有接收程序的
大神,我还有一个问题,D值接受那我一个开关信号它怎么接受的

三菱可以组合位元件的,比如K4M100,那就表示M100-M115这16个位元件,

MOV K4M100 D100

这样M100-M115 16个位元件的状态就传给D100了

假设从站接收后放在D200里面。

MOV D200 K4M10

这样主站M100-M115的状态到从站里面就变成M10-M25了
明白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