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2-26):
请教一下,减速机有背隙和空程,这两个有什么不同?

网友A:
意义一样的,叫法不同而已

网友B:
有间隙就会有空程

网友C(2023-06-02):
减速机的背隙和空程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背隙是指传动系统在运动过程中,摆轮与齿轮之间存在的一定间隙,也叫做齿隙。
而空程是指从减速机输入轴旋转到输出轴旋转所需要的旋转数,也称为输入转换单位旋转输出转的角度。
背隙是驱动传动系统的齿轮与摆轮之间的间隙,而空程是用来描述减速机输入轴和输出轴转动之间的角位移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