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V电源,这个能用么

楼主(2023-02-27):
找采购要明纬24V电源,供货商送的这个,退回去,等送正品,半年无果。
再找采购,说24V电源供货商不供了,供货商自己报的投标价150,只能供图片这种,明纬的不供。
再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网友A:
能用.
这假明纬.
一样用的.市面上都是这种,甚至没牌子的也用.大不了坏了换就是,如果怕坏,买两块加二极管并联.

网友B:
回复 网友A:
真明纬是什么样子…

网友C:
用用没问题就是故障率高点

网友D:
您不说还真没注意,我们这里也有类似的,还真没仔细看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真明纬是什么样子…
网络时代,一查就知道了.强东,明纬官网都是可以看到产品的.明纬你可以联系购买.

网友E:
现在的开关电源技术很成熟了,各种杂牌贴牌都能用,并且质量也还行,我是用过的。

网友F:
已经看不到真眀玮了

网友G:
假的太多了,真的确实很稀少,不过开关电源这东西,都是能用

网友H:
要求不高随便用吧。

网友I:
能用,看运气,说不定真的还他寿命长…

网友J:
只要输出电压够,我们就敢用

楼主:
用,怎么不用,现在机修去查故障,只要是不明确性的、不确定性的、多变性的故障,就是直接换电源,一换一个准。

网友K:
供应商报的价格也可以,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L:
要求不高,凑合用用

网友M:
可以让供应商提供其他品牌的,这种玩擦边球产品可能赶不上其他不大知名的产品。

网友N:
如果是重要设备,还是换买正品好一点

网友O:
引用 楼主:
用,怎么不用,现在机修去查故障,只要是不明确性的、不确定性的、多变性的故障,就是直接换电源,一换一个准。
百分之九十吧,碰上几次是线破皮了时不时来下短路,电源就保护了。

网友P:
开关电源又没什么技术含量,品牌溢价严重;有些冒牌的可能比正品更耐用。。

网友Q:
可以用的,一般没问题

网友R:
还是买二手的菲尼克斯 普尔世 进口品牌吧

网友S:
开关电源应该是比较成熟了,一般的都不爱坏。

网友T:
杂牌子开关电源,不靠谱,在上家公司,每次出差都要带几个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