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2-27):
求助,当称重传感器EXC+和EXC-没有接入称重显示控制器输出端子EXC+和EXC-的时候,称重显示控制器输出端子EXC+和EXC-之间电压为DC10V,然后把称重传感器EXC和EXC-接入称重显示控制器输出端子EXC+和EXC-时测得的称重显示控制器输出端子EXC+和EXC-之间的电压只有DC8.8V,这是怎么一回事?求教

楼主:
是不是称重显示仪表有问题了?请教懂的大神

网友A:
反馈信号有吗?或是测量传感器激励电阻正常吗?也可能是由于带上传感器负载,电压降低了。

网友B:
正常应该是不会有这么大压降吧

目前称重正不正常

网友C:
电源带载能力不行或者超负荷,传感器有几个,一般都有数量要求,多了带不动

楼主:
楼上的各位朋友,目前不在生产,所以称不在用,带3个传感器,在称重显示控制器EXC+和EXC-之间测出来只有8.8v的电压

楼主:
现在称重不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称重不准

那估计是仪表的问题,我刚刚去量了一下耀华的XK3190-C8,带4个传感器才0.06的压降。

楼主:
感谢各位朋友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