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神这张电路图里,接电位器的正极要并联4.7K的电阻是什么意思,要接4.7K电阻需要多少W的,以及接入PWM控器电源要并联33K电阻

楼主(2023-02-27):
(无正文)

网友A:
4.7K就是个模似量的分压用,1/2W的电阻就够了;

网友B:
就是电阻器与电位器串联~~~~~~···.

网友C:
是呀,为啥是4.7k,不是10k,12k,or 13k

网友D:
这电阻的功率取决于下面的电位器的功率,西门子的直流驱动,这个电位器一般是2W,故你的这个电阻选2W就没错,具体根据你的控制对象来定

网友C:
这就是一个信号,4.7k 24v使用1/8w的电阻就够了,不放心就用1/4 再不放心就用 1/2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