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2-27):
测量加热管正常运行电流40A,这是加热温度到了测量的电流。
测量加热管0-100°运行电流100A,这是加热管从0°升温过程中电流。
我选择电缆时候,是按正常运行电流40A,选型,还是加热0-100°运行电流100A计算电缆。

网友A:
我个人认为按运行电流算,但一般根据设备功率算。因为有时会出现非运行状态(故障),电流会很大,如果电源空开不分闸,会造成电缆绝缘老化,得不偿失。

网友B:
按100A算,还得留点余量 额定100A的电流,按120A选电线

网友C:
你这个应该是调功器控制的吧,在升温过程中大电流升温,所以要选100A,毕竟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是有100A的电流通过。

网友D:
选大的100a

网友E:
有没有配置个加热器断线报警器

网友F:
配置个加热器断线报警器.配断路器。按100a算。个人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个人认为按运行电流算,但一般根据设备功率算。因为有时会出现非运行状态(故障),电流会很大,如果电源空开不分闸,会造成电缆绝缘老化,得不偿失。
是的厂家也是这样说的,电缆老化严重

网友G:
0-100温升时间多久呢?

网友H:
根据电热管的功率来算,很多时候,加热管的运行电流是偏小的,特别你是用调功器来运行,除非你是用接触器来控制

网友I:
从后期维护保养看,按设备功率算电缆,可以按运行功率设置保护。
设备保护动作了,可以快速恢复,但是电缆故障了,就不是短时间内能恢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