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2-27):
台达PLC梯形图文件 ,不是PLC主机 ,已知密码,每次打开都要输入密码,麻烦,如何取消?必须联接PLC吗?

网友A:
每次打开?是使用者,还是程序员,密码放在PLC里?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脑上的文件。打开梯形图提示输入密码,清除密码时有联机状态

网友B:
不联机还能遥控清除?

网友C:
打开台达PLC软件,一般菜单栏设置里面有清除密码的选项,清除完了,灌进PLC,密码就全清

楼主:
梯形图文件的密码,不是PLC的密码

网友D:
程序打开后在“设置”-“项目密码设置”里面输入密码,然后保存,关闭,再次打开就不需要了。

网友A:
你的梯形图文件需要经常打开?

试试另存文件
找老板要源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