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2-27):
这是在网上看到的咸庆信老师绘制的原理图,是施耐德ATV71大功率的主电容均压电路,有哪位高人给分析一下,实在没看明白

网友A:
我来班门弄斧一下,这个均压电路咸老师画得挺清楚的,这个电路叫动态均压平衡电路。

这个电路中红色是上下平衡的取样点,绿色地方就是零点,正常的情况下,这三点只有很小的压差。工作是这样:绿的零点监测到正压的时候,q11工作上桥不导通,绿色零点监测到负压的时候,q10工作,下桥不工作。这样,轻微的偏差都能过检测出来,达到快速平衡的目的。至于是几个IGBT串联,挺简单,为了增加耐压而已,一个只要耐压够了,效果一样。

之所以觉得陌生,是我们看多了用电阻平衡的电路(实际原理当然一样),这个值不过反应更快速一些,我实际维修中我也发现过,315kw的atv71,在上电容亏了两个的情况下,正常使用照样没事。
在低压电路中,任何电压电都可以做零(gnd),比如用560v正端做零,工作电压也只是在560v以上那个部分,只要你地不取错,就没有问题。

网友B:
我觉得就是个放电控制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电路确实是有些奥妙

网友C(2023-05-18):
回复 网友A:

没有维修过此机型电路,我个人理解的是电阻与IGBT沟成恒压源,正常情况下A点与B点压差相当(<0.5~0.7v),当压差高于D33,D36导通电压时Q11,Q10分别起作用使A点电压接近B点电压,和二极管钳位原理类似。多个IGBT相串确实是耐压原因,多个相串安全保险。
不知道理解的是否正确,哪位大神可以出来正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