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2-27):
磁栅尺与旋转编码器有何不同?用来测量长度时,用法一样吗?如何编程?

网友A:
不一样,记得测量原理不一样。磁栅尺是连续可变电阻,编码器是脉冲信号

网友B:
磁栅尺和电子尺一样是长的一根的吗 ?电子尺是改变电阻的磁栅尺也是改变电阻吗

网友C:
磁栅: 是磁极原理,现在也有磁栅编码器,以前用的是叫光栅,是光电原理,有光栅尺,光电编码器

尺: 是用来测量直线位移的,测量不了角度

旋转编码器:主要是用来测量旋转角度的,当然也可以通过转换用来测量直线位移。

至于编程,基本都是脉冲输出的,PLC有高速计数就行

网友D:
原理不同,运行方式不同,信号不同,价格不同.......

用来测量长度,在测量范围内,精度范围内,都可以的
信号相应接收处理后,程序可以通用

编程与压力温度等类似,好的程序可以通用

网友E:
磁栅尺是测量直线位移的,编码器是测量转动圈数的,都是以正交增量脉冲输出的方式与PLC连接的,对于PLC来说,没有多大的区别。

网友F:
原理一样,但磁珊尺是直接测量,编码器是间接测量
磁珊尺可以用于粉尘大环境,编码器相对娇嫩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