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2-28):
厂区有一台3.7KW台达VFD-E变频器,输出电压平稳,检测电流显示不正常,满负荷运行报警OL。对比其他可用变频器,发现功率参数00-00变成0了(能使用的为11)。有工程师指点一下台达VFD-E功率如何修改吗?

楼主:
此变频器用于真空泵。真空泵开度最大时,同型号正常变频器输出电流检测为7.9A,变频器显示电流为7.4A;此变频器开度最大时显示为2.4A,实际检测为13.4A。应是驱动板上固化功率参数出错(对换过驱动板,变频器恢复正常)。现未找到如何更改功率参数方法。

网友A:
试一下数据初始化再重新输入数据吧

网友B:
初始化对功率修改没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