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2-28):
最近要做的一个项目中需要对多段位移,触摸屏上的单位是mm,要进行数据处理,转换到脉冲,但是一个一个的转换容易出错,还麻烦。

希望大佬给出一段程序能够自动对D0-D100内的数据除于200(随意设定的)再转换到D200-D300  32位

网友A:
触摸屏上面有个增益功能的,就不需要在PLC里面转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主要是想多个思路,记得以前做通讯的时候有过类似的案例,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要是想多个思路,记得以前做通讯的时候有过类似的案例,

那就用变址加循环,32位的话每次加2。

网友B:
用FOR  NEXT指令,然后变址寻址,再计算

网友C:
多段位移?
数据除于200(随意设定的)~还可能不是定数

循环,变址外,还有其他办法吗

网友D:
定义一个带返回值的函数,输入开始值,返回算好的值就好了。

网友E:
变址吧,不知道支持ST不,有ST更方便

网友E:
软件没有模拟,不然给你写一个,感觉挺方便的呀。

网友A:
信捷PLC没有模拟功能,这个是PLC实测

有一个地方错了,K100要改为K98

网友F:
我记得信捷支持C的,用C吧
抽空写个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大佬,我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