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3-01):
信捷PLCXD5,转盘检测无料好坏,光电感应到后,检测拍照,相机软件会输出个1或0,之后如果是0进行次品剔除,程序如何写,可以用移位指令写么?物品检测速度快,有没有大佬能给我个思路

楼主:
因为是在转盘检测,所以感应、拍照、剔除之间有间隔时间,所以大佬们有没有好的思路指点一下

网友A:
不知道机械机构,如果分割器那种,每个工位都可以给个信号,可以用移位来搞,如果没有,可以考虑用先进先出搞搞。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机械结构很简单,就是一个凸轮转盘,然后上面第一工位是传感器,第二工位是拍照,第三工位是拍照,第四工位是剔除残次品,但是唯一的就是凸轮转盘是一直转,料是一直上的,我之前是每个物品写一个小程序,然后复制粘贴,现在就是想看看有没有可能用移位做,你能不能给我个思路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机械结构很简单,就是一个凸轮转盘,然后上面第一工位是传感器,第二工位是拍照,第三工位是拍照,第四工位是剔除残次品,但是唯一的就是凸轮转盘是一直转,料是一直上的,我之前是每个物品写一个小程序,然后复制粘贴,现在就是想看看有没有可能用移位做,你能不能给我个思路看看

没看到机械结构,不好说,有时间拍个照片或者3D图

如果工件下面有工装就好整,每个工装不管有没有料都移位,这样就很简答了。

网友B:
没有设备的3D组装图,咋写?
或者你提供时序图也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这个料是一直上的,也没有固定的上料间隔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C:
这是我看了你的图后大概的思路

物料从输送带掉下去后光电检测到,假设是X1,经过一个短暂的延时后

1.输送带停止
2.驱动相机拍照
3.拍照的结果D10传给一个寄存器(假设D20)做产品好坏判断
4.良品或者不良品剔除

上面4个动作同时进行

接下来判断相机拍照是否完成,同时结果假设传给D10,各个动作是否回位。

都完成后转盘转动一个角度

完成后,启动输送带,等物料往下掉

然后一直循环

或者

转盘转动一个角度短暂延时后

1.驱动相机拍照
2.拍照的结果D10传给一个寄存器(假设D20)做产品好坏判断
3.良品或者不良品剔除
4.输送带启动(光电检测到停止)

上面4个动作同时进行

接下来判断相机拍照是否完成,同时结果假设传给D10,各个动作是否回位,光电有没有检测到物料。

都完成后转盘转动一个角度

然后一直循环

网友B:
你的转盘是DD马达还是分度器?
这种一般是间歇性的旋转机构,有停止标志的。

基本思路是:
启动后让各工位开始各自的动作,并给出每个动作结束的标志跟结果。在所有动作结束后满足启动条件自动启动下一个循环,也即是马达开始下一个分度的旋转,同时移位数据。

这是很标准的时序。

网友D:
用移位就可以了。比较简单 不会出错。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在看下这个视频,你说的多工位单次移动我能明白,但是这种有办法用移位做么,上料不间断,上料距离不固定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看下最新的视频,有办法用移位做么

楼主:
回复 网友D:
看下最新的,你看看有办法移位做么

网友B:
回复 楼主:
这主轴是连续匀速转动?不间歇地?

建议加个编码器,而且不间歇你这动作啥的不影响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的,连续不间断,动作没啥影响

网友D:
回复 楼主:
就是用移位指令 把NG的T出来!就可以了 这个程序很简单!

楼主:
回复 网友D:
额,我比较愚钝,你能详细说说么

网友A:
之前见过这种玻璃转盘上料检测的.

疑问1:如何启动相机?或者说相机一直拍照?,这种一般都是视觉那边处理,不需要PLC搞了把.具体逻辑没想过

~~~~~~~~~~~~~~~~~~~~~~~~~~

写了很多,删除了.

设备做之前没和视觉考虑过工艺吗?这不是给自己挖坑?

我做过转盘式的(带分割器,有编码器,很方便移位处理),也做过链条传送(工位间隔一致).

逻辑上说的通就能写出程序,但是感觉太多坑要填了.

PS:之前也是和视觉配合,1200的CPU,走的mobusTCP,视觉那边也是兼职干的,软件各种BUG,动不动软件就挂逼了,我跟着跑了好几次.

网友A:
就楼主公位布局图而言.

我感觉优化的地方:

1,相机启动,传感器应该直接控制相机拍照,PLC这边不要做任何处理.(时效达不到,本来就是高速相机了,争分夺秒的事情).

2,反馈信号不要走通讯,失效达不到.不稳定.

3,NG品后出,OK品先出.(控制好做一些,OK才吹,NG全吹)

~~~~~~~~~~~
我感觉.,吹气逻辑应该由视觉那边弄,视觉赚大头,PLC能有几个钱

楼主:
回复 网友A:
相机触发的话是我传感器感应到后,根据脉冲和时间算出来的角度进行拍照的,不是一直拍照,相机那边就是给我一个OK或者NG的信号,整体流程能写,但是我都是每个工件单独触发程序,然后复制粘贴,比较烦,我就想问问各位大佬有没有其他的好方法可以让我少写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主要我们也是拿的维视的软件,研究的也没有那么透彻,OK还是NG无所谓在前在后,这个可以调整的,每个都不一样的,主要是我们这种做法,是速度要求要快,不能做那种多工位单次移动的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你完了,目测后面还有不少坑。

楼主:
回复 网友A:
额,没有吧 我们也做不少了,但是就是烦了点,没啥大毛病啊,你指的哪方面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相机触发的话是我传感器感应到后,根据脉冲和时间算出来的角度进行拍照的,不是一直拍照,相机那边就是给我一个OK或者NG的信号,整体流程能写,但是我都是每个工件单独触发程序,然后复制粘贴,比较烦,我就想问问各位大佬有没有其他的好方法可以让我少写点

你这是什么都搞定了,只是想优化一下程序而已。

好一个新人求指导,原来是只老鸟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是,不是,我是真新人,程序不是我写的,我是拿别人做好的用的,我就是嫌写的太繁琐,想着能不能简化简化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是,不是,我是真新人,程序不是我写的,我是拿别人做好的用的,我就是嫌写的太繁琐,想着能不能简化简化

如果这样的话,你还是要慎重一点,有些你看似繁琐的程序是有用处的,也许只是你看不懂而已。

其实看别人的程序是比较费劲的,你的懂他的思路,如果是水平高的改动的也不多还好看懂一些

否则东改西改的,最后自己都看不懂了。

再说能写这样的程序的人水平应该也不会太差,除非是人家防了一手,故意多写了一些无用的在里面。

网友E:
这种机器看起来简单,其实特别难写!尤其速度快的时候!

楼主:
回复 网友C:
他程序里面看起来并无太多变化,主要就是他写一段物料程序,然后复制粘贴的,看的话,不是很费劲,没有啥特殊的存在

楼主:
回复 网友E:
是的,速度快,我是得多复制粘贴,就是因为这样,我想着能不能用其他的东西程序来替代复制粘贴

网友D:
回复 楼主:
当出现NG时,1000 0100 0010 0001 转到第4个位置把NG T掉 也可能出 1100 0110 1111总之是NG的移到哪个位置就T掉0表示0K 1表示NG !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他程序里面看起来并无太多变化,主要就是他写一段物料程序,然后复制粘贴的,看的话,不是很费劲,没有啥特殊的存在

写程序也有个人习惯与思维的,同样的机器工艺,不同的人写的程序不一样,但最后的结果一样,都能用。

比如比较指令,有些人喜欢用专用的CMP,这个的好处是一条指令能直接出三个结果。

但我从不用,觉得不直观,看起来费劲,喜欢用触点比较指令,大于号、小于号、等于号看起来一目了然。

楼主:
引用 网友D:
当出现NG时,1000 0100 0010 0001 转到第4个位置把NG T掉 也可能出 1100 0110 1111总之是NG的移到哪个位置就T掉0表示0K 1表示NG !
关键是如何保障移动的第N位就是我所需要剔除的那个,移位我是能理解,关键是无法保证,间隔相同,有可能出现连续间隔不一样,当我判别的时候,可能导致我判别的那个位没到或超出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他程序里面看起来并无太多变化,主要就是他写一段物料程序,然后复制粘贴的,看的话,不是很费劲,没有啥特殊的存在

写程序也有个人习惯与思维的,同样的机器工艺,不同的人写的程序不一样,但最后的结果一样,都能用。

比如比较指令,有些人喜欢用专用的CMP,这个的好处是一条指令能直接出三个结果。

但我从不用,觉得不直观,看起来费劲,喜欢用触点比较指令,大于号、小于号、等于号看起来一目了然。
我也是这样,看的简单,简洁一点,那个程序咋上传,要不我传一个上来看看

网友C:
回复 楼主:
这个图标是上传文件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已上传,搞了看看

网友B:
回复 楼主:
加编码器吧,用编码器触发移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编码器吧,用编码器触发移位
如何利用编码器进行判定移位?取什么信号

网友F:
先把你手头的程序好好研究研究,
彻底整明白,再改应该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你这个应该是有工位感应信号的。
不然人家的程序怎么能跑起来 ?

网友C:
我是没弄懂,转盘料检 X4,应该是输送带过来的那个光电,然后过来一个计一个数,一直计到20,然后又马上清零,再重新开始计数。

不知是不是整个转盘上刚好有20个工件位。

网友G:
这种是视觉检品的设备,用PLC做很难的,料上来距离不一样的,我去专门做视觉的单位考察过,他们用专门的软件算法加控制器(雷赛的),上面几个摄像头识别,后面几个电磁阀控制气…速度很快…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是有20个工位,这个是根据你物件的速度来判定的,如果一秒一个工件,那这边可能只有10个,如果你一秒三个甚至于4个,那可能就不是20个,我可能就需要写30甚至更多,所以说我不想写那么多遍程序,才来问问有没有办法替代掉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种是视觉检品的设备,用PLC做很难的,料上来距离不一样的,我去专门做视觉的单位考察过,他们用专门的软件算法加控制器(雷赛的),上面几个摄像头识别,后面几个电磁阀控制气…速度很快…
是的,我们这种做法的极限大概就在一秒三到四个工件的判定,再多就来不了了,反应不过来了,所以我想请教有没有其他办法来写,更省事,更快捷

楼主:
回复 网友F:
这个不是那种多工位单一旋转的,所有的都只是初始位有个料检光电,其他啥也没有

网友D:
回复 楼主:
这个由你的NG信号决定。100%不会出错的!

网友E:
这种机器转盘用的一般都是dd马达,控制器一般不用plc,用控制器,或者自己开发的板子。这种机器看似简单,其实复杂的很,尤其快速的时候,以前有人找我写这种程序,大致了解了一下,那老板抄别人的机器,还说很简单,想忽悠我。我叼的他飞起。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由你的NG信号决定。100%不会出错的!
好详细给我说一下么,怎么依靠NG信号来做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机器转盘用的一般都是dd马达,控制器一般不用plc,用控制器,或者自己开发的板子。这种机器看似简单,其实复杂的很,尤其快速的时候,以前有人找我写这种程序,大致了解了一下,那老板抄别人的机器,还说很简单,想忽悠我。我叼的他飞起。
是的,用的DD马达,其实程序倒是还行,(可能我们的不一样哈),但是确是速度快的话就会很头疼了,我们做这个机器也不敢太快,太快PLC好像做不了

网友D:
回复 楼主:
NG之后不是会往后面移位吗 ?比如是你第4个工位是T除NG 哪就转到4就T呀。NG时OK不T让它去NG的地方!也可以做成只要是OK没有T 转到NG就T。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NG之后不是会往后面移位吗 ?比如是你第4个工位是T除NG 哪就转到4就T呀。NG时OK不T让它去NG的地方!也可以做成只要是OK没有T 转到NG就T。都可以!
我试试看。感谢

网友H:
用存储器做方便,给状态存储在D里面,转盘转动的时候批量传送到另外的缓存地址里面,需要的时候只要读缓存寄存器的数据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用存储器做方便,给状态存储在D里面,转盘转动的时候批量传送到另外的缓存地址里面,需要的时候只要读缓存寄存器的数据就可以了
你说的是我这种物料不停,一直不停的方式?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有个问题问你 ,你有联系方式么,微信,QQ都行

网友C:
回复 楼主:
发了站内信息给你

网友B:
回复 楼主:
相对值编码器,360度,在角度范围内输出触发信号,用信号边沿触发动作,

网友I:
先入先出

网友J:
可以接收相机拍照完成的信号来触发做数据移位,到达排废工位,两个相机数据整合进行剔废。如果是转盘的话,就用转盘转动一次来触发数据移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