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3-01):
换感应器,端子只拆信号线,电源线与旧的并接在一块,能正常使用吗

网友A:
电源容量足够,没问题的

网友B:
只要不是坏的那个电源短路就可以

网友C:
传感器规格要一样

网友D:
顺手把坏的电源线拆了也没难度吧

网友E:
可以使用

网友F:
电源线不都是并接在一起的么,只要没有短路,都可以。

网友G:
没有问题,但不符合维修操作规范。

网友H:
完全可以

网友I:
如果坏的没有问题,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