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形不正常!!!

楼主(2023-03-01):
各位大侠。日前,自用的一台三菱变频器电源故障,更换M51996AFP后仍然不正常,外加16V测试电源发现No,2脚波形输出如图。断开开关管G极测试波型为方波。接上开关管后测试波形严重畸变为尖脉冲了。好像带不起负载一样!外围三角波正常,电阻未发现变值。怀疑买到水货?哪位大侠帮忙分析一下问题!!!

网友A:
开关管换过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开关管是正常板上拆下来的!

网友A:
回复 楼主:
那你把正常板的芯片也换上去看看,或者在正常板上看有这个现象吗

网友B:
不正常的时候 芯片供电正常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外加16.5v电源正常稳定!

网友C:
回复 楼主:
用板子上的电源工作,波形畸变时候测量M51996供电电源是否有波动,怀疑是M51996供电不足引起。

网友D(2023-05-25):
以前修开关电源遇到过,注意检测开关变压器,注意一下开关驱动芯片出来的到开关管G极那个十多二十欧姆的电阻,那个电阻坏了会成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