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3-01):
今天接到两台西门子440 11KW的机子,一台上电就报F0002(过压),查看r0026为1026V,调压无线性变化。358已经换过,周边电路也检查对比过其他正常机子,没多大问题。懵逼中,有大神的请指教一下,万分感谢!
还有一台一开始上电不显示,修复后上电显示了也不报错,启动后高兴了一下,频率上升,频率给它加到50HZ后拿起万用表测量,妈耶,V相上下桥都只有30V左右,而且表笔搭上去有吱吱响声(直流对输出侧测量)。于是我就首先测量光耦供电电压,18v左右,正常。心想还是拆模块吧,拆掉后空板运行交流触发电压也正常,顺便也测量了IGBT各项指标大家都懂的,也正常(忘记用示波器测量看波形了),又把模块装上了,上电故障依旧。心想是不是V相供电电压启动时电压供给能力不足,于是又把V相的供电电路休整了一下。功夫还是负了有心人,故障依旧,懵逼中。。。有修过此故障的大神,望分享 一下,谢谢!此台机子我有两个疑点:第一为啥测量v相时候会发出吱吱声,UW相却不会;第二,为啥测量触发电压都挺好的,只是忘记测波形了(又不想重新拆模块,怪麻烦的,反正客户也不急,发出来感兴趣的大家可以讨论一下,我也学习下顺便偷个懒);再加一点,之前都碰到过要么上桥没有电压,要么下桥,现在是v相上下桥对直流都有30v左右,头次遇见。
有知道的大神,或者有遇到这两个问题的同行朋友们,大家都讨论下,分享一下大家的宝贵经验,再次感谢!

网友A:
给你个建议,从CPU板排钱开始测量波形,看是不是三相都正常,逐级看。
前段时间遇到过,最后发现是从CPU板出来的信号一路不正常,直接换块CPU板OK。仅供参考。

网友B(2023-11-16):
报过压的那台显示1000多V,肯定是降压检测电阻有问题,把母线检测电路好好查查。后面你说的应该是驱动异常,先检测驱动供电电路,负压都正常后,不用带模块都可以运行测量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