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3-02):
    反正我是挺谨慎对待的。硬件维修,个人觉得只要会万用表和烙铁,会判断基本元件的好坏,就会修了一半;另一半可能需要琢磨原理图,需要时间的积累,经验的支撑。对数字电路来说,只要明白它的通路,就可以判断出好坏(我维修时看数字芯片的pdf,几乎都是只看原理图和它的真值表)。真正考验功底的是修模拟电路和高频电路,打个比方,所有的仪器仪表,重点和维修标准都在模拟电路上。

   有电路图和会分析电路图完全不是一回事,也别觉得有了电路图就100%可以维修好。说说我工作中的实例:
   1.广州科学城那边一个厂的高频信号放大器坏了,修了两个星期无果,设备元件不超过20个,各路人马都聚在一起维修过了。有家本土做高频器件的单位,甚至在现场重新做了一张一模一样的板,情况依旧,输出信号和输入几乎不变。我也去了,现场还有三星的工程师。人家那个功底,频谱特性,陷波滤波,放大倍率分析了个清清楚楚,但现场没有扫频仪,唯独我一台500mhz的示波器(5倍率算也勉强可以测100mhz的高频),但不是原装探头,失真严重。在这样的高手面前,我的判断是元器件问题(一个是频宽一个是db值),我认为时元件db值不够,但也没有科学依据来支撑。
这个设备至少是我们这路人马照样没挑战成功。

这个就是激光雕刻机射频放大器

   2.以上我当然不是瞎说,德国萨瓦莱斯激光雕刻机,就需要用到一个高频放大器,盒子不大,元件不超过50个,我也维修过不少,原装型号是aa标志的射频陶瓷放大管,根本查不到,也买不到。但根据工作原理和频宽我找代替件,修好不下20台,但没有一次,是我代换一次就成功了的。同样的型号,有的行有的就不行,高频元件用检测IGBT的方法根本行不通。绝望的是,几百元一个的元件,你不焊接怎么试机,只要动力烙铁,卖家一律不认(当然也有道理),靠,这就是玩博彩啊!所以现在高频的东西,如果通路问题我都绕道。

这个就是施耐德的均压快速平衡电路

   3.施耐德变频器atv71的电容平衡电路,这个简单吧,电容平衡和放电,不就是两只大电阻的事吗?!人家法国人可不这样想,嫌这种方法没速度。单独搞了个零点平衡电路出来,(施耐德变频器有以电容中点作为零点的习惯,大功率的,马达卡上面的屏蔽铝板就是和电容中点连接的,假如上电中维修人员没搞清楚,乱点乱碰,是要付很大的代价的)。
变频器的直流蓄能器件,不就是电容串联吗。但人家在平衡上面玩起了自己的花样。零点动态平衡电路结构如图,上面电压高了,中间的零点就会检测出正压,q11导通,上桥失去基极电压,就先不工作,这时下桥工作,把高的这部分电压向负极泄放;下面电容的电压高了,零点监测到的就是负电压,Q10导通下桥基极失电截止,下桥先不工作,让上桥工作。这样,上,下电容不就可以快速的平衡了吗?你别说人家在搞麻烦,但电路确实挺实用。打个比方,变频器时间用得长了,上面或者下面的电容就可能失容,这时快速平衡就很起作用。(这个问题,在检修中也可以看出来,如果这个均压电路有元件坏了,就要引起注意,检查一下蓄能电容是不是有问题了)!
我不是瞎崇拜,我是佩服那些设计人才,在先天的设计理念中,就已经考虑了怎样杜绝一些故障的起源,这点值得学习。

网友A:
这几天修个7M0880的电源,都拆下来查了,换了芯片了,竟然没修好.总共也没多少元件.放弃了.

网友B:
现在基本都是高集成电路版,坏了直接换;具体坏哪个元器件;拆下来修的套路不多。。

网友C:
射频功放讲究阻抗匹配,如果输出阻抗不匹配,需要用到频谱仪去调整,如果没有那么好的条件,可以用射频负载电阻+射频功率计,调整功放的驻波比,将驻波比尽量调小。

网友D:
搞维修必须了解控制原理,否则就是个换件工

有家本土做高频器件的单位,甚至在现场重新做了一张一模一样的板,情况依旧,输出信号和输入几乎不变。
~既然失败了,说明还是有差别,否则工厂生产线就失业了

网友E:
搞维修个人觉得必须懂控制原理  搞好也只能是瞎猫碰到死耗子

网友F:
有理论基础,做维修有理可循,而且快速,没基础的一般是碰运气,碰的多了有点经验而已

网友G:
你说;硬件维修,个人觉得只要会万用表和烙铁,会判断基本元件的好坏,就会修了一半;另一半可能需要琢磨原理图.【这句话好矛盾啊】

你帖子的主题是:工控维修需不需要理解电路图。

你的帖子内容精彩的分析了施耐德的均压电路补充原理。【看样需要理解电路图】

结论,你已经精彩的回答了你自己的提问。

这其实是一个没必要问的话题。

网友H:
不懂可以修复,但是费时间费钱,当然换板谁不会呢。

网友I:
不懂只能靠瞎蒙;

网友J:
特殊电子线路自然是特殊方式对待,不但高频线路,激光控制线路同样是要用对应的方法,当年维修CD机的时候,激光唱头出问题,最简单的方法就换,最省钱的方法是换激光管,但换激光管需要校准,功率大了不耐用,小了经常检测不到CD盘

网友K:
真心话,施耐德是真难修,当然换板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