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情况下,车内司机怎么处理!?

楼主(2023-03-02):
司机是不是要吸支烟??冷静冷静~~~~~~···.

楼主:
有什么方法逃生!?

网友A:
踩油门冲过去

网友B:
基本只能等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踩油门冲过去
要是车无法启动,行驶呢!?
怎么办!?。

网友C:
没啥问题,呆在车里别动,等待救援。

网友D:
供电系统没跳,基本就挂了~除非司机故意制造的事故,清楚所处环境

网友E:
看图 司机的命真大  那说明司机没事啊

网友F:
只要没砸着,在车里呆着没事,电不着 要是出来就说不清楚了

网友G:
坐等救援

网友H:
打119,110,120

网友I:
看着都着火了,呆在驾驶室内不会烧死?能动闯过去,车不能动,只能开车门跳车

网友J:
起火就完了

网友K:
双腿并拢,跳车蹦出去离开现场。

跳车落地后,千万不要再与车辆接触,这是关键点。

起码离开现场超过8米以后再跑。

网友L:
静等正确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H:
打119,110,120
119
110
120
来了更是懵,
等他们来了
黄花菜都凉了。

网友M:
如果不着火,待在车内也不会有事。。车子着火只能跳车了,要单脚离地跳着走。

网友N:
应该会导致短路跳闸吧!

网友O:
蹦下车,两脚一起蹦。

网友P:
我想知道最后司机怎么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