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3-02):
PLC输出端子1M和1L+怎么接?
怎么与L298N驱动电路连接?
怎么让直流电机调速

网友A:
这么麻烦干嘛,直接用一个模拟量模块提供一个0--10V的给定电压给驱动器就可以了,现在市场上的驱动器基本都有这样的给定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