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3-02):
除氧站压力上线报警怎么调,压力还没有超过8.5就报警,0-9压力都报警,怎么在电脑调,那我师傅知道请指教一下。

网友A:
压力还没有超过8.5就报警

那么实际设定的报警值是多少?

0-9压力都报警

这句话什么意思?如果是0到9,那岂不是一直都在报警了。

关于设定,首先要确定在哪里设定的,因为这个仪表与电脑都可以设定的

如果在仪表调,你告诉大家具体型号,可能有人知道

如果在电脑调,估计你的找供应商才行了,从哪个界面进去,很有可能还要输入密码的

网友B:
你说的是哪儿报警,是上面的图还是下面的画面.
下面画面是wincc,报警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设置该点的报警限报警,一种是在plc里比较报警然后利用报警状态数字量报警.

网友C:
欧陆控制表报警?

网友D:
打开软件,在你需要的压力变量组态里找报警,或报警设定值,改大就可以了。
另外感觉你的压力变送器量程选的有点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