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欧姆龙PLC输出问题

楼主(2023-03-02):
哪位大神帮我分析一下,为何Q11.08可以导通,谢谢!

网友A:
应该还有条件

网友B:
把这个set点开看看

网友C:
使用SET,KEEP 其位ON 是很正常的是
看工艺,查off条件

网友D:
截图看到Der啊。
在线监控,检测上升沿,你应该可以找到。

网友E:
keep上面的条件满足了就set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是SET的程序段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是SET的程序段

网友C:
有三处可以off,按工艺该那处要其off,重点查就是了,很简单的

网友F:
请报上你的工作地点和毕业学校,否则判定你是AI。

网友G:
D1050在你没关注的时候等于20了

网友B:
回复 楼主:
说明这个条件达到过,set不是out,set会保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