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3-03):
像第一张图里的变量绑数组是不是只能一个一个写?这种能不能一行写完喔,第二张图里的数组绑数组呢?第二张是只要我料仓推出了灯就闪烁,但是我不知道怎么一行写完,只能一个一个绑。

网友A:
引用 楼主:
像第一张图里的变量绑数组是不是只能一个一个写?这种能不能一行写完喔,第二张图里的数组绑数组呢?第二张是只要我料仓推出了灯就闪烁,但是我不知道怎么一行写完,只能一个一个绑。
你的图呢?
发帖后不看看是否正确发完不是浪费自己的时间么

网友B:
这是不是ChatGPT啊.
自动注册,
然后按照论坛自动发帖,
发的还很专业,
qq机器人会自动群发,然后让人拉它入群.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像第一张图里的变量绑数组是不是只能一个一个写?这种能不能一行写完喔,第二张图里的数组绑数组呢?第二张是只要我料仓推出了灯就闪烁,但是我不知道怎么一行写完,只能一个一个绑。
你的图呢?
发帖后不看看是否正确发完不是浪费自己的时间么
我记得我发贴的时候附带了两张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不是ChatGPT啊.
自动注册,
然后按照论坛自动发帖,
发的还很专业,
qq机器人会自动群发,然后让人拉它入群.
不好意思啊,我待会截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像第一张图里的变量绑数组是不是只能一个一个写?这种能不能一行写完喔,第二张图里的数组绑数组呢?第二张是只要我料仓推出了灯就闪烁,但是我不知道怎么一行写完,只能一个一个绑。
你的图呢?
发帖后不看看是否正确发完不是浪费自己的时间么
我发出来了,不好意思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第一个那样,看看变量名能用字符串替代吗?不能就只好一个一个写.
第二个不知道什么意思,因为是if else. 单纯是CZ.D和LCTC的话,可以用CZ.D=LCTC & ...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第一个那样,看看变量名能用字符串替代吗?不能就只好一个一个写.
第二个不知道什么意思,因为是if else. 单纯是CZ.D和LCTC的话,可以用CZ.D=LCTC & ...吧?
我对scl很多指令都不太晓得,请问有哪里有scl指令比较详细的资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第一个那样,看看变量名能用字符串替代吗?不能就只好一个一个写.
第二个不知道什么意思,因为是if else. 单纯是CZ.D和LCTC的话,可以用CZ.D=LCTC & ...吧?
第二个的意思是当我料场推出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会为1),那我料仓上面的感应灯就要以一秒为周期闪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