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变频器故障

楼主(2023-03-03):
各位老师问下施耐德变频器一起动就报  一相输出丢失,是怎么回事?量着主回路没事,是不是驱动有问题啊

网友A:
查电流传感器

楼主:
意思是启动以后传感器检测不到电流报错吗?

网友B:
查输出是否正常

楼主:
接小电机一启动转几圈接着报输出缺相,临时把输出缺相屏蔽了再试转几圈以后转速就很慢了,也不报其他故障。这是怎么回事呢?这变频器也没图纸我是刚学着修变频器还请老师指点指点

网友C:
强起看三相平衡不?缺那相修那相!

网友D:
回复 楼主:
大功率带小电机,电流检测不到,就报缺相了。
转速慢是不是使用了省电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