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3-03):
       下面介绍S7-1500 PLC用 ModbusTCP Client通信读取威胜电能表数据,中间通过DLT645/TCP协议转换器(将威胜电能表DL/T645协议转成ModbusTCP协议),测试中所需要的软硬件如下:

1、软件:

TIA Portal V14

2、硬件:

CPU 1511-1PN V2.0、DLT645/TCP协议转换器,威胜电能表。

硬件连接示意图:

一、下面介绍下DLT645/TCP协议转换器配置方法
该DLT645/TCP协议转换器,内部有一个 IP 地址(出厂预设为192.168.1.10),它还预留了一个后门地址 192.168.1.222 (注:并不是转换器的真实地址),用于当用户忘记实际的 IP 地址后,通过在 IE 浏览器中地址栏输入: 192.168.1.222 来进入内部参数设置页面,来查看或设置转换器的内部实际设置值,如图:
转换器IP地址设置
将该DLT645/TCP协议转换器与计算机用网线连接好,将计算机IP地址设置为(如:192.168.1.100),掩码(255.255.255.0),网关(192.168.1.1),最后在计算机的IE浏览器中输入:192.168.1.222,就可进入主菜单,然后点击“转换器IP地址设置”,进入查看或更改IP地址。
电能表协议选择设置
在主菜单点击“1997_2007协议选择”,进入后可选连接电能表协议,所接电能表协议要一致,两者协议只能选一种。
电能表地址参数设置
在主菜单点击“电能表地址参数设置”,进入后一共有10个电能表地址设置界面,分别对应0号—9号的电能表地址设置。
点击其中的“0号表地址”,进入0# 电能表地址设置,这里仅需填入其0# 电能表地址即可,演示威胜电能表地址为“000000000327”,然后选择“使用”。
调试及诊断

点击主菜单的“调试及诊断功能”,进入调试及诊断界面,在这个界面里有0号—9号电能表的通讯状态指示,以及能够检测通讯状态是否正常,更加方便调试。
对应地址关系
电能表序号  Modbus TCP     WinCC S7-300 TCP
0#电能表    0000-0057    0#电能表 DB1
1#电能表    1000-1057 1#电能表 DB2
2#电能表    2000-2057 2#电能表 DB3
3#电能表    3000-3057 3#电能表 DB4
4#电能表    4000-4057 4#电能表 DB5
5#电能表    5000-5057 5#电能表 DB6
6#电能表    6000-6057 6#电能表 DB7
7#电能表    7000-7057 7#电能表 DB8
8#电能表    8000-8057 8#电能表 DB9
9#电能表    9000-9057 9#电能表 DB10
二、下面介绍编程组态步骤:

1、新建项目,双击“添加新设备” 选择CPU1511-1PN,版本选择为2.0(需与实际硬件固件版本一致);

2、打开S7-1500 PLC的设备组态,进入设备组态界面后双击CPU进入属性设置界面,选择PROFINET接口下的以太网地址,设置IP地址为192.168.1.20

3、在“程序块 -> OB1”中调用 MB_CLIENT 指令块,调用时会自动生成背景 DB 数据块, 点击确定即可,建立如下程序

4、创建MB_DATA_PTR 数据缓冲区“MB_DATA_PTR[DB2]”

修改 DB2 的属性,取消优化的块访问
5、创建新的 DB3 块 ,数据类型为“TCON_IP_v4”,然后点击“回车”创建完毕,填入如下参数
最后监控下状态表,可见参数已经读上来了

威胜电能表数据参数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