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0做相关算法

楼主(2023-03-03):
设备为桁架机械手,暂时只考虑XY两个方向位移,需要达到控制要求是:设定空间,进行最佳位置摆放,就是横放和竖放混合。
两个1200控制6个伺服,X2个、Y1个、Z一个,还有2个旋转(暂不考虑)。
这个所谓的算法怎么实现呢?欢迎大家指导。

网友A:
关键是在选位置.
既然有位置,当前位置让伺服运动就行.一个一个方向来都行,会效率低点.计算直线位置的话,那就多个联动.按速度比行不?

楼主:
现在就是生成预订坐标这个怎么实现,只要生成的坐标是最佳的,后面的定位就好办。

网友B:
什么叫预定坐标,怎么个预定方法

网友C:
问题都没问清楚,怎么个最佳,是有限空间内放最多的东西,还是什么

网友D:
你想用两台1200像机械手一样实现自动码垛功能?

网友E:
很多时候明明一台PLC可以实现的功能,为什么要用两台PLC? 又要让它们两之间做数据交互不累吗。。

楼主:
嗯,大家不要纠结是1200还是啥别的PLC了吧。就是码垛功能,只给两个变量,一个是码垛区域空间,一个是板料尺寸(长*宽*厚),自动根据这两个变量计算出所有码垛坐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