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3-03):
    最近厂里有一台设备要加电热丝(镍铬丝),烫绗缝机的线,(400度左右应该就可以烫断),我基础电路不是太懂,咨询一下各位关于选型的问题

    要求是,  电热丝总长是2.6米   升温时间3-4秒内就可以接受(0-400°)不是很精准   能烫断就可以  最好不要发红太热  不是持续加热
    每十几分钟加热一次

    目前条件,变压器选的是隔离变压器  输入380输出36/24/12/6,功率1.5KW  电热丝有0.6/1/1.2/1.5MM几种型号

    下面这个图是我自己计算的,算的方法对吗?

    电压36V的情况下,1.5MM电热丝,2.6米长度,理论所需功率是900W,我用1.5KW的变压器应该足够,怎么算出升温所需时间呢?
    如果我的变压器不到900W,只有一半,400W,是会烧变压器还是只是升温慢?怎么知道我选的变压器够不够用呢?

网友A:
升温时间与环境关系太大,只计算电气参数很难得到实用的结果,可以通过通电时间(间断)的方式来实现对升温速度和时长的控制,以前我用智能温控表(哪个品牌都有类似产品)控制石膏模具烘干炉,多段升温和降温、部分时段保持恒温、升温速度控制等效果都可以。
负载功率确定了,不会因变压器(电源)小而使加热变慢,只会因负载过大造成变压器(电源)过载。
电热管、电热丝这些,具体选的时候可以去机电市场,找淮安人的店,他们会提供一些不错的建议。(二十多年前经常干这事,印象中是淮安还是淮阴人)

网友B:
是的,如果你把发热丝弄成螺旋状,升温就快,如果是一根丝,那肯定就慢,而且跟环境有关,说白了功率一定的情况下,升温跟散热有关,起风也影响升温,大功率的设备建议用开关电源,直接用变压器损耗大,但是开关电源过载容易保护了,想要控制升温,可以弄个PWM之类的,这个淘宝上面应该很多

网友C:
理论计算不出来就买个这样的慢慢调

网友D:
没有温度检测,只能用时间通断控制试

网友E:
按材料的比热容,升高温度、时间可以估算下变压器功率,变压器功率按70%的利用率估算。散热量按放大1倍估计

网友F:
这个我就在做,尺寸数据和用途和你的一样
我是用于焊接化纤类纺织布
我做的机子的发热丝长度约2600mm,直径1,变压器直接用老款线圈那种电焊机代替,可调压控制模块控制变压器的初级,220进的,根据布的种类调整焊接时间,焊接时间20秒到60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