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3-04):
现在考虑主回路的断路器用C1 2P,接触器用6A的,过载热保护没有合适的选择(需要1常开1常闭触点),大家一般怎么配的,有没有更好的方案交流一下

网友A:
工业上这么小的单相电机没见过配过载保护的,家用的里面是有个热保护开关的,超温就自动断电,温度降下来又能恢复。

另外也没必要用接触器吧,继电器就行。

网友B:
装个1A的保险可以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装个1A的保险可以不

解决不了过热问题,如果要装可以加三相的热继电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三相的热继电器怎么接入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三相的热继电器怎么接入呢?

把点串起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三相的热继电器怎么接入呢?

网友D:
可以用低压断路器 电流按额定电流大一点调整

网友E:
有0.XA的热继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三相的热继电器怎么接入呢?
谢谢版主,如果这个220V电机需要正反转控制,用两个接触器而只用一个热继电器可行吗?如果可行,接线应该怎么接?

楼主:
回复 网友A:
重点是热继电器用一个的接法

网友A:
回复 楼主:
热继电器的作用是过载过流保护,只要3个双金属片都有电流流过就行
单相电是两条线,只要有其中一条经过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热心的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