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 PLC通讯不上

楼主(2023-03-04):
求助,第一次用AB的PLC 电脑和PLC通讯不上。

CPU  Micro 850   2080-LC50-24QWB
系统  win10   虚拟机
软件  Connected Components Workbench 12.00

软件安装在虚拟机,主机和虚拟机都可以ping 的通,电脑就是连不上PLC(PLC已在使用IP地址已分配好)
这是虚拟机ping的网络正常。

从这里也能看到PLC

但从这里就找不到PLC了

看PLC本体还有个USB方口,试了一下,主机提示驱动USB驱动错误,虚拟机就没有USB提示。

不知道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还是我哪里设置不对。
手里AB的资料有点少。

网友A:
不是找到了吗?怎么还究竟bootp?
ccw连不上?

网友B:
不用那个BOOTP的软件,BOOTP是用来给PLC设置IP地址的,你这个PLC已经设置好地址了
直接启动CCW下载程序就行

网友C:
是CCW连接不上吧,通讯--配置通讯程序那里设置一下看看,选择一下通讯的的网卡。

网友D(2024-05-21):
已经通讯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