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0ssc说明文档 没有理解

楼主(2023-03-05):
“不对应全闭式系统” 这句话什么意思,伺服不都是全闭合系统吗

网友A:
全闭环系统吧?就是双编码器那种场合,除了电机后面的编码器,机械结构上还要一个

网友B:
就是在机械的末端再加了一级反馈,如果不加只反馈了电机这个环节,加了就把机械传动中的误差也反馈了。

网友C(2023-12-16):
伺服只是半闭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