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3-05):
我们有个箱子,PLC的输出点接了个固态继电器,第一次用了十几天,固态和PLC的对应输出点都坏,不知道是哪里问题,PLC和固态干脆都换掉了。正常用了2个多月,固态的负载端又坏掉了。继电器厂家给的解释是被外部高压击穿,这个挺奇怪的。其他箱子也是这样接线且选用型号都一样,就偏偏这个老出这样的问题。目前不知怎么查原因,只能继续换了个固态继电器。PS:这个固态负载是带有常闭触点的,还不好换其他品牌的进行测试。

网友A:
确实有点奇怪,因为固态继电器正常有i光耦隔离 负载端有问题 不会影响控制端的 换个正品的固态继电器试试

网友B:
散热做的怎样

网友C:
同样的型号老是这个地方的坏,就不是质量的问题了;

网友D:
把plc点都烧坏了?把去现场设备电源和plc输出到固态的电源分开,不要用一个电源。怀疑现场设备引起。

网友E:
你的固态带的负载是什么,固态故障竟然连控制端都烧的话怀疑你的负载端存在大量电感

楼主:
负载就是2个电磁阀,反正很奇怪,其他也有这样接的,就是这个坏了2次。

网友F:
电磁阀线圈二端有没有并联续流二极管,线圈中电流不能突变,断开时会产生反向脉冲电压,二极管的作用就是消除这个电压提供导通通路。

有的器件在插头内部已经连接了,有的没有。

网友G:
用固态的,控制的电磁阀一般是交流的吧,并个浪涌吸收器(RC滤波)试试。

楼主:
补充个情况,这二次坏都是PLC的输出端和固态的负载端坏,固态的控制端都没事。我是有些奇怪,按理说固态的控制端和负载端应该是有隔离的吧?为何偏偏2次是分别这2个地方坏。还有个特别情况是负载端有接一个电容,二次换固态电容是没有更换的,不知会不会是这个电容引起的?

网友H:
发实物图片看看!?
有电路原理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