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3-06):
如图,产品从A皮带、B皮带进入C滚杠,再从C滚杠进入D皮带。
原B\C\D在一个PLC内控制,中间改造,新增了A皮带,并通过硬线改造,使用转换开关进行控制,手动选择从A皮带进C滚杠,或者从B皮带进C滚杠。
现在希望将手动选择进行优化,进行自动选择。
设备附近有台欧姆龙的CP1E,有多余的点位,打算利用起来,在A\B皮带头处各增加一个光电开关,进行产品进入前的检测,在D皮带处增加一个光电开关,作为产品出去C滚杠的确认。通过新增加的三个光电控制原转换开关,不对原设备进行变动。
本来用先入先出指令进行控制,很容易实现,但是CP1E没有这个指令,请教各位大神,有没有什么好的改造建议?
下图是用三菱的做的程序,欧姆龙的PUSH和FIFO指令在CP1E内找不到。

网友A:
知道逻辑,自己写也行啊。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95078

我用CP2E写的,主要是ST+功能块方便,可惜CP1E没有功能块。

网友A:
欧姆龙的间接寻址非常NICE啊

@D0,*D0都是间接寻址

网友A:
吃了饭,没事来写着玩

数据块初始化+数据压入,

网友A:
数据取出:

欧姆龙还算比较好用的了。

附上本次程序文件;

网友B:
这个控制不是简单的先入先出问题
首先滚杠带不带动力
如果带动力,原来可以一个方向转,由挡板将产品"挤入“D传送带
也可能有推杆推入D传送带
如果滚筒没动力,完全靠滚桶的自由传送,原来可能可以
现在
如果滚筒有动力,那就要能正反转,转动到何时~时间控制,会不会超过D皮带入口?
如果没动力,又没有挡板,滑过D入口的几率就太大了

从你的程序看,产品可以停在滚筒入口~A-B不是一直在运动
而且A,B过来的产品,应该是随机的

如果允许,这样是不是很简单

F是将A/B过来的产品“挤入”D的可控挡板
E1/E2是阻挡产品的挡板,如果产品不允许在A/B带上滑动,那就还有你的停带模式
如果允许将光检3移动到C上方

这类控制可参考道路口的红绿灯,考虑复杂了反而不一定好使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研究提供的程序中。

楼主:
回复 网友B:
1、滚杠是带动力的,正反转控制。
2、无论从A皮带还是B皮带进来的产品,在滚杠上都有对应的光电开关去检测,保障刚好停在对应的位置,产品到位后,滚杠停止运行。
3、产品从滚杠进入D皮带是通过顶升机进行的,即产品在滚杠中到位,滚杠停止运转,顶升机将产品从滚杠上顶起,然后顶升机的皮带将产品送至D皮带,产品到D皮带后,顶升机皮带停止运转,顶升机落下,滚杠开始运转。这是一套动作的,因为不牵扯本次修改,所以没有提。
4、A\B皮带头处都有光电开关检测,在转换开关允许一边进产品时,另外一边的产品到位后,是停滞在光电开关处等待的。
5、原BCD是一套单独的输送线,用一个S7-300控制的,后来改造,新增了A皮带,用继电器控制的,与其前端供货有关联,并对C也进行了改造,可正反转控制。
6、产品较大,不论是皮带还是滚杠,上面都有且只能有一件产品的。
7、A皮带、B皮带的供货情况是随机的,人在D皮带处作业,看到从那条皮带来产品,通过转换开关进行选择。转换开关控制两组线的通断,一组线到S7-300,一组线到A皮带控制箱。
所以,最方便的改造就是在转换开关处进行改造,通过附近PLC(欧姆龙CP1E),或新增PLC,或在S7-300处进行修改,使用两个输出点替代转换开关,根据A\B皮带的到货情况,自动进行切换,代替人工。

网友C:
看结构感觉这种不需要这样做。只要C没有料时,AB谁先来就谁先进来。之前做过这样的东西。例如A先有料 就A进,进完A没有了 B有就是B。

楼主:
回复 网友C:
正常情况是A一次供货,B一次供货,但是有时因为D的原因,会造成C上有产品,A、B上也有产品的等待情况,C走完了,就需要取舍A、B谁上的问题了,所以使用先到先上的原则。
另外还存在某一侧的供货频次高,另一侧的供货频次低的情况,所以不考虑两侧同时有货时,默认先走一侧的情况,这样会造成另一边的积压情况。

网友B:
看回复,太简单了
如果能用原PLC就更简单,另加PLC就要考虑2个脑袋的协调
所有的情况不外就是几种
1.交替通行,这可能会效率很低
2.先到先放行
3.都待放行,交替放行
4.B线量大,穿插放行A
D有产品,C顶升产品待放行

因为你的D线允许混搭A-B来的产品,所以没必要先入先出,保证C只有一个(放向)的产品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A:

数据移位和数据消除我换了个方式

网友A:
回复 楼主:
能达到效果都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回复,太简单了
如果能用原PLC就更简单,另加PLC就要考虑2个脑袋的协调
所有的情况不外就是几种
1.交替通行,这可能会效率很低
2.先到先放行
3.都待放行,交替放行
4.B线量大,穿插放行A
D有产品,C顶升产品待放行

因为你的D线允许混搭A-B来的产品,所以没必要先入先出,保证C只有一个(放向)的产品即可。
1、交替通行,效率低
2、先到先行,计划采取的方案。
3、都待放行,也存在一个先到位后到位的情况,所以使用先到先行。因为正常情况,先到位的,相对来说,后面其下一个也会先到位。
4、B线量大,穿插放行A。如果A量大了,就穿插放B,要做控制,还有做判断。
另外,原有系统被改动过,原系统是BCD走,后改动,加入A系统,使用转换开关控制,但是改动中,未对原系统PLC程序进行改动,即原系统中,C处未走完,B处是不能放产品进C的。后改动中,B\C的逻辑关系不变,但是A和C之间不存在这个逻辑关系,只是简单的转换开关控制,即不管C上是否有货,只有转换开关允许A线进货,直接动作就是A运行,C反转。
所以最简单的就是不动原有系统,直接新增控制,对转换开关进行控制,代替人员手动。
PS:原有系统被中间改动后较乱,在原系统中进行修改需要时间和人员,而两者都没有,所以在下面做一个小箱子,到现场接三个光电开关,停线5分钟,将转换开关的两组点直接接中间继电器上,送电就OK了。

网友B:
从描述看,改变思路源自将目前的手动改为PLC,还未必是自动~没看出A-B转换开关怎样执行

“原系统中,C处未走完,B处是不能放产品进C的”如果C线允许再摆放,为什么不
这是曾经的改造项目中的一个增长点,当年厂外等拉货的卡车排长龙,分厂长一年后因此改造升格总厂长~当年PLC属固定资产,要向打报告申请固定资产的,他用维修资金改的,而且还增效了,所以.....

你这个不难

楼主:
回复 网友B:
1、原转换开关为两位常开点转换开关,即选择左边则A线持续向C滚杠进箱,B线箱到B皮带光电检测处则皮带停止运行;选择右边则反之。因为人员还有别的作业要忙,所以经常不能及时去选择转换开关,造成流程的堵塞。通过改造,不需要人员去监控、操作转换开关,通过光电开关的检测,自动对A\B的进线进行切换。
2、因为产品本身比较长,每条皮带或滚杠只能进一件产品,放不下第二件,而且产品不能碰撞、挤压,所以在转角点就造成流程的堵塞。
如题目所示,问题的主要点是在CP1E中如何实现先入先出,在“bnnyygy”提供的程序的启示下,已实现基本功能。
谢谢提供的意见,因为不牵扯生产的流程,只需要简单修改就可以了。

网友C:
回复 楼主:
AB都有货 也该有一个是先的!先的依然是先出!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的,所以做的是先到先出。

网友B:
就目前的控制,谈不上先入先出,就是个时序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