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田JTE330-S

楼主(2023-03-06):
请教一下金田变频器,现象是面板上电位器可以调速,但是拧到最大速度还是很慢,请问调哪个参数可以加快电机的转数。

网友A:
大概是电位器坏了。

网友B:
是不是限速了?

网友B:
慢是多慢?频率最大可以调到多少?你希望像高铁还是飞机那么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