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3-07):
丹佛斯FC-360H75K整流桥输出直流正负极短路,更换后报AL11,经查是电机高温报警,用1K电阻接控制板端引脚54  55,也无法复位,请教下群论坛的师傅,有没有办法屏蔽这个报警、

网友A:
先尝试解决电机高温的问题,以确保设备的正常运行和安全性。

楼主:
实际上没接电机,想运行一下

网友B:
是不是电阻值不合适?用个可调 调不同的电压,试下,我记得施耐德的就可以接2K左右的电阻

网友C:
参数1-90改成0

楼主(2023-04-09):
谢谢师傅们回复,拉回去试机

网友D:
加下微信17762592136 丹佛斯专家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