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3-07):
都是用直流再逆变成交流,为什么两相的交流电不行呢,是因为三相交流电能提供更大的功率么?那三相交流电整流以后的直流电压又是多少呢?多谢大家指教

网友A:
都是用直流再逆变成交流,为什么两相的交流电不行呢,

小功率的变频器就有单相220输入的

是因为三相交流电能提供更大的功率么?

大功率的肯定要三相的

那三相交流电整流以后的直流电压又是多少呢?

三相380整流滤波后530左右

网友B:
单相功率有脉动,三相功率脉动小,电力传输过程中设备利用率高。

网友C:
你画下三相电整流后的波形和单相电整流后的波形就知道了,为什么使用三相电。

网友D:
两相也是可以的,这样的也是有案例的,比如单相电源变频器

网友E:
三相功率大一些,另外大功率的三相设备比两相对电力系统的影响小一些 三相380V整流滤波后的直流电压530V左右